今天算了下,俺家楼上能放一台工业机,欢迎拍砖!

楼主(2012-06-25):
建筑上的红砖密度是1.5T/米^3,俺家是框架式结构,如果把一面24的墙敲掉,那能放上一台X8126或则C616 ,完全没问题 跨度3米层高2.8米墙厚度0.28米 ,3*2.8*0.24*1.5=3T! 看来是有很大的保险系数 ,据说框架式的房家里是随便隔断的,如果是12墙那也是1T半没问题,俺不是搞建筑的只是突发奇想,准备上工业机,楼道肯定是不行的,搬运师傅也肯定是没辙,肯定要拆散了化整为零,俺说的行的通吗?楼板的承受重量应该是多少呢,有国家标准吗,欢迎拍砖

网友A:
既然你说是你家楼上,想必下面也是你家了,建议在下层搞点支撑装置,比如放个结实的架子,柜子等。这样至少得到点心理安慰。

网友B:
利用主墙体(指的是楼层垂直到地面的墙来做承重的支点)是很有创意的(立木都能顶千斤)

网友C:
在楼上放工业级的机器。害人害己。望楼主三思。搞个小车慢慢搞不好吗

网友:
奇怪,框架是不会用24砖墙的吧?小心点,别误把构造柱当承重柱了.

网友D:
不建议放楼上,最好放在一楼,下面垫上木板,即减震人站上去还防漏电.

网友E:
 想法是好的,注意行为

网友F:
 楼主不要贸然行事

网友G:
楼上放大机一般都后悔

网友H:
楼主还是算了吧,就算能放下,那动静楼上楼下也不是能受得了的,况且做个东西搬上搬下也不方便啊。建议还是选择底楼,或者租个房子。。

网友I:
算数是算数和施工工艺和质量没有很直接的关系,理论上可以放,但是比如和稀泥水泥没放够,年头长了砖头让水个泡糟了,再或者零时支撑结构用的木桩子拆除麻烦,直接用砖头水泥给封上了......正好碰上施工孔下方没有牢固支撑,只是塞上,等等
别说前两年装修,真从墙拆出过木方子来

网友J:
这个主意不错,拿整个楼的性命来检验楼的质量,一旦塌了可以引起全国性,关于房屋质量的监管。
楼主真是牺牲自己,造福了全国人民 。
如果没塌,正好玩大机床,一举两得。
全力支持

网友K:
不是你能算出来的,建议还是放一楼

网友L:
请告知地址,让我看看有没亲戚朋友住你哪,好通知他们尽快搬出。

网友M:
在家里放工业机床,还要参照国家标准,楼主太搞笑了吧。
如同小偷,搬不动东西,按“有困难,找警察”标准,找警察帮忙一样

网友N:
住宅没有框架结构的,工业机上住宅楼基本等于毛财害命!

网友O:
300KG以下的机子尚可。超过的还是免了吧。

网友P:
你楼下的鸭梨山大

楼主:
呵呵 俺是算算 UP2X不说里面拆出来了木头 虽说立木千斤 但俺也不敢冒这个险 真放这么重俺怕是要夜夜失眠了 准备上一台300公斤的就行了

网友Q:
某日,楼主的楼下也来到了5imx,身中剧毒,唯有上大床才能解。看到楼主巧夺天工之法,于是效仿之。。

网友:
引用 网友Q:
某日,楼主的楼下也来到了5imx,身中剧毒,唯有上大床才能解。看到楼主巧夺天工之法,于是效仿之。。

某日,楼主的楼上也来到了5imx,身中剧毒,唯有上万吨水压机才能解。。。

网友:
引用 网友Q:
某日,楼主的楼下也来到了5imx,身中剧毒,唯有上大床才能解。看到楼主巧夺天工之法,于是效仿之。。
我怀疑笔误,应为“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