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如何重新设定油门啊

楼主(2012-06-25):
把450重装了,今天到了装电调这步,一不小心没有按照说明书的方法设定油门,结果油门反了,控是T8FG,虽然在控里把油门反一下也木有问题,可不想那么弄,想着怎么能让电调重新认一下油门行程,说明书上也没讲这一点。

哪位仁兄知道的话不妨指点一下,虽说有点较劲,可也是想弄明白,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啊,谢过!

网友:
电调的油门行程还能设置反向?

网友A:
通电前把控的油门打到最大,上电,听最大油门确认声,迅速把油门拉到最低,结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前把控的油门打到最大,上电,听最大油门确认声,迅速把油门拉到最低,结束

问题是我通电后忘了把油门打到最大,电调不知怎地自己就设定完油门行程了

网友:
重设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照说明书设置,保险些

楼主:
按说明书操作是这样滴:开控把油门杆打到最高位,然后电调上电,由于之前电调已经把控油门的最高位认为是油门最低位,因此电调直接进入正常工作模式去认电池节数了。如果反一下操作,开控把油门杆放到最低位的话,电调上电后认为油门在最高位,于是进入调试模式。木有办法再来一遍油门行程设定。

刚才进入调试模式恢复了出厂设置,依然木有办法进入油门行程设定。

突然想起曾经在某个帖子里看过有人说F控的油门都是反向的,真是这样吗?

楼主:
最终搞清楚了:
1、F控油门就是要设置反向滴
2、好盈电调说明书说得很清楚,先开控,油门杆推到最高,电调上电,响3声后等待响2声则已确认油门高位,马上油门打到最低后则可确认油门低位,如果确认完高位后不打油门至地位而继续等待的话,电调才进入调试模式

我承认,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没仔细看说明书犯的错了,我也承认,我老了,说明书都看不明白了,择日退魔

在此感谢ROSEPRINCE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