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3gx 自旋

楼主(2012-06-25):
今天尝试450 3gx升空。全部原装件,但是现在逆时针自旋。
3gx控制器倒置在飞机底部。

控制器上rudder设置为反向,向右拨rudder的时候,尾舵向左移动。

3gx设置尾舵的时候,向右移动尾巴,尾舵向左移动。

下面是直升飞机设置。我哪里设错了吗?

网友:
陀螺仪修正反了
如果不懂原理,把大桨拆了,直升机在地面推一点油门,用手抓住尾垂翼左右摆动,陀螺仪正确修正下,左右扳不动,尾旋翼会产生反推力

还有你这个尾旋翼的螺丝是从哪边装的,正常安装的桨夹,旋翼螺丝是从外面装,如果是从里面装的舵机方向也会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陀螺仪是指的尾舵正反向吗?如果不是,在哪里可以调呢?

网友:
我 KAO 3GX 的 设置 比 V8 还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尾舵方向在控里面设置  陀螺仪修正方向在3GX上面修改   设置请参考GP780说明书

我也是新手,这些是最基本的原理 设置

网友:
3GX陀螺仪设定里面的REV 里面设定

楼主:
尾舵设为正方向也还是转,

楼主:
我尾陀螺仪正反都设了,都没用。尾旋翼这样对吗?

网友:
明显是陀螺仪修正反向

网友:
舵机行程量改变了吗tral ajust,混空关闭,看你尾巴的修正和滑块动作方向是对的啊,正常应该是尾巴往右动,滑块向左动,尾旋翼夹方向装对,你再检查一下这几项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尾浆夹装反了

网友:
写了一堆字,机器崩溃了,nnd,重写。

1,机头朝前,尾巴对自己,向右移动尾巴,尾舵机应逆时针旋转。
2,如果第一步正确,请检查,当向右移动尾巴时,尾翼应该产生向左的推力,也就是说,从机身右侧看尾翼,应为负螺距(尾翼总是逆时针旋转的),应该产生面向你的风。如果不是这样,你的尾翼装反了,请将尾翼卸下,对照安装图,重新安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修正方向是对的,就是桨夹装反了,桨夹转个方向装,旋翼螺丝是从外面装的就对了

网友:
看第2段視頻.樓主控沒設鎖尾模式吧

楼主:
补上尾舵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dx8,怎么设置锁尾模式?或者有什么关键字吗?

还有一个问题,sw select里面gyro应该设成inh还是什么别的?我用的ar8000接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麻烦再问一下哪里能看舵机行程量?我用的dx8.多谢

网友:
看看指示灯

通电后看看你的3GX的两个指示灯是什么颜色的,正常时应该是左上角的是绿灯,表示是所谓模式,如果不是的话说明你3GX设置有问题,可能是正反向没设置对,或者感度低,反扭力补偿可以给点,或者....就不清楚了。如果是绿灯,那么就可能是机械故障,尾舵机有问题,或者尾推组装有问题,尾桨装反 了都有可能。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看视频怎么像是没开锁尾模式啊

网友:
锁尾模式没开, 陀螺仪修正方向反了 ,第四通道没反。

网友B:
最后结果是gyro没开。。。

网友E(2012-07-28):
对3GX配合DX8来说,陀螺仪感度应该选择Aux2通道。

网友F:
修正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