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L的kv1的驱动轮和履带好像不配,如何修改?

楼主(2012-06-25):
我的HL kv1的驱动轮和履带好像不配。
直线的前进和后退都没有问题。但是当转弯的时候,
转速慢的一边的驱动轮的轮齿经常卡不到履带的开口里,
而是卡到了两节履带开口中间的地方。
求教一个修改的办法。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第一次听说
倒是田宫不匹配恒龙履带啦正常

网友:
我的KV也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办法,要不就像虎式那样改,驱动轮中间加一圈PVC管卡在驱动齿与履带齿之间。

楼主:
好像我应该不是第一个由这个问题的。
以前有人在我的KV1的帖子里也说遇到了转向时不匹配的问题。
楼上的方法不行吧,履带并没有走偏,而是被轮齿顶起来了。

网友:
驱动轴加轴承吧能改善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我应该不是第一个由这个问题的。
以前有人在我的KV1的帖子里也说遇到了转向时不匹配的问题。
楼上的方法不行吧,履带并没有走偏,而是被轮齿顶起来了。

转速慢的履带靠近车体那一侧掉进驱动轮里了没有?有就需要加。没有就是履带的毛病

网友:
先分析清楚故障的原因,才好对症解决
我认为直线行驶时候没问题,转向时候齿卡不进去。我认为有两个可能的原因
1是转向时候转速慢的那一条履带张不紧,因为履带拉不紧造成了齿孔位置偏移,这个的解决办法是自己修改履带张紧器,加弹簧
2、可能是驱动轮的轴配合不精密,虚位太多。转弯时候履带对主动轮的作用力导致轴偏移。因此主动轮的齿卡不到位

楼主多操作几次,仔细观察故障的成因是什么,分析清楚了办法也就有了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路轮外八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