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高载重配置!★★★★★

楼主(2012-06-25):
想请各位  帮忙参考

本人四轴:XA650V4  WKM   恒力电机W4225 610KV   好盈30A  4S电池  桨片1238
               带FPV图传  GOP2摄像机及云台

现在起飞重量为2300G=4斤6两,老是觉得动力稍微软一点点   是不是应该换更大的桨??

楼主:
桨叶换成 1473的如何?

网友A:
车,要么涡轮增压,要么大排量就能增加动力。
加大轮胎你说可以增加动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要么涡轮增压,要么大排量就能增加动力。
加大轮胎你说可以增加动力吗?

您的比喻不错 不过可能要修改下吧   不能简单的比喻     就拿您的比喻来说  我自己想问的是  是不是相当于我现在的车轮胎气不足 腌气了  这样理解!!行不行 请教

网友:
感觉这个配置已经比较均衡了,要加大动力,你可能要考虑换电机和机架了。电机4225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W4822,KV390以下的,上6S电。
因为我现在用的也是4822 390kv的电机,只不过桨是1147,可能需要换1238比较合适。

网友:
我一看就是openwrt~~这个距离是问题,还有稳定性

楼主:
现在已经换 14桨  在配合4S电池的情况下动力大幅提升

网友:
 这是高载重配置?   我见过2810起飞2KG 起飞  3S 5000mah  1147桨 续航时间13分钟,比这个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