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安装无副翼

楼主(2012-06-25):
新手问一下,如果给六通机器上安装无副翼的系统会不会更稳定一些呢?新手上路6通j总是不断的需要反向拉杆恢复平衡,用无副翼是不是更简单些,有助于航线之类的简单飞行。新手嘛,3D就免了,先稳定的飞飞。

网友:
是会更稳~~前提是你调的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吧,我要是有那么强悍的话,也用不着问了

网友:
有副翼是无副翼的基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指的是在有副翼的jj上安装无副翼的控制系统,可不可以利用那些东西让有副翼飞的很稳,不用反向打舵纠正姿态

网友:
那就用平衡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在有副翼的jj上安装无副翼的控制系统,可不可以利用那些东西让有副翼飞的很稳,不用反向打舵纠正姿态

不会更稳,说更稳只是骗人的,没有亲自试过,有副翼机机上无副翼陀螺仪,必须完全关闭俯仰轴和滚轴的陀螺仪。否则陀螺修正会和平衡翼相矛盾,尤其是小航线会非常混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