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轴传问题

楼主(2012-06-25):
尾桨只要碰到地就一定会扫齿轮?

网友A:
有比较大阻力就会导致扫齿的。

网友B:
没这么可怕,力量大时才有可能~

网友C:
尾巴一碰到草,地面很大几率扫齿,所以都盼望飞越出金属伞齿

网友D:
标题
不管用不用金属伞齿,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你齿轮不扫必定导致其他东西损坏或者变形。

网友C:
易扫齿的是前伞齿,维修很麻烦,所以换金属,这样就扫尾巴的伞齿,相对容易维修

网友E:
伞齿不扫估计尾传杆就要断了。

网友F:
标题
什么型号的机机?各款情况不一样。4#6,4G6很少扫齿,v120D02s扫齿当吃饭,450不扫齿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