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 DX6i 三角翼混控ELEVON问题

楼主(2012-06-25):
查了很多国外网站,都说能解决,可我这个问题卡住,就是自己无法解决,所以来坛子里寻求高手解答

我將左翼的舵机线插入AR6200的AILE槽口,把右翼的舵机线插入ELEV槽口.
刚开始时出现升降舵和副翼搞反的情况(就是左右打舵是升降舵,上下打舵是副翼), 我去到REVERSE(反转)功能,设置了下,结果恢复到正常.
但问题来了: 当副翼正常工作时(即左打,左副翼向上,右副翼向下,飞机左转);而升降舵却出现相反走向(打上变成舵面向上,打下变成舵面向下). 无论我怎么互换舵机槽口或互相做软件反转设定,都不行.

跪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是插AUX和AILE的吧...忘了...反正这3个插座试试总可以的....

网友:
舵机要按副翼左右舵机一样的安装哦

按这个调试直至正确为止

按这个调试直至正确为止

网友:
嘿嘿,我遇到和LZ一样的情况,干脆全部自定义混控,还简单省事,缺点就是不能用微调了

网友:
这种情况把左右两个舵机交换插应该就行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我最后摸索解决了!1)右舵机不要插ELEV插口,改插AUX1插口 2)将遥控器设置成“双副翼”DURALAILE 3)去到混控MIX模式里,设置AILE - FLAPS,可以同时设置舵量(RATES) 4)在D/R EXPO里面一样可以设置双舵量和EXPO(呵呵,中文不会说)

有不清楚的朋友,欢迎PM一起交流

网友:
没有那么复杂,elevon是最基本的一直翼型,要用到mix的话肯定是什么地方漏设了。

网友(2012-07-30):
路过那份走人

网友(2013-12-26):
来学习 以后也飞V尾

网友:
就用  副翼 和  升降 2个通道  就可以了    设置飞翼模式     然后调舵机的正反   如果不行  2个舵机对换插口  再调舵机正反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