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玩哦!原来同频干扰这么好玩。下次去偷一架飞机先。

楼主(2012-06-25):
在家呆着没事做。把所有的控都搬出来。14mz,和10C和FF9。全部调到一样的频点。首先打开FF9,舵机反应正常,然后打开10C,奇怪,FF9操作舵机没有反应,但是10C操作舵机正常,没有发生抖动现象,于是再把14Mz打开,奇怪,控制权又跑去14MZ啦,但是舵机一样没有发生抖动现象哦!操作都正常的,接着把FF9放得离接收近点,控制权有跑去FF9。原来2次变频的接收是哪个信号强就是哪里控制的。下次带全频的遥控去看看谁用PCM的接收,直接控制飞机走算啦!!反正一部飞机都好几千块!

网友:
F的控这么好用么,攒钱买个 早知道就不用JR了

网友:
这贼厉害

加个功放,直接压制,每天收架飞机回来,可以开店卖飞机了。
你发财了

网友A:
 大家都是玩,攒个机机也不容易,咱们不干那缺德的事儿。

网友:
不懂出了么问题,三个发射机都和这个接收机对过频吗?

不然其它发射机应该控制不了滴

网友B:
接收器内部保存了对过频的遥控器的ID list,在失控以后就会在ID list里一个个找信号,找到哪个算哪个。专业接收器应该有clean ID list的功能。所以这只能偷到自己的飞机。
相比起来,还是后来国产的天7这种理念比较先进,根本不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器内部保存了对过频的遥控器的ID list,在失控以后就会在ID list里一个个找信号,找到哪个算哪个。专业接收器应该有clean ID list的功能。所以这只能偷到自己的飞机。
相比起来,还是后来国产的天7这种理念比较 ...

这就对了,没有对过频的叽叽想控制还真不容易。

楼主:
标题

你们说的是2.4才要对频好不。

网友:
72M的哪有什么对频,什么ID,只要频率一样就干扰。

网友:
这事我以前就想干

网友:
72M既然这么不抗干扰,还是不用的好。

网友:
G3接收也需要对码,所以FPV还是G3接收吧,省得让地瓜这样的阴谋得逞.

网友:
求上视频

网友:
在静止状态可以,
运动状态就危险,
一个字--炸

网友:
楼主是坏蛋 哈哈  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器内部保存了对过频的遥控器的ID list,在失控以后就会在ID list里一个个找信号,找到哪个算哪个。专业接收器应该有clean ID list的功能。所以这只能偷到自己的飞机。
相比起来,还是后来国产的天7这种理念比较 ...

应该只有一个ID在接收机~亲

网友:
2.4g接收机还有滚动码一说
就是对频一次
接收机ID换一个
以前对的就不好用了

网友:
居心不良,炸你飞机

网友:
我们都是用2.4G控,看你怎么搞?

楼主:
我有部2.4G扫频器。扫你的下来!

网友:
2.4G的貌似不好偷哦,其他的就多准备几种晶振,我还不相信偷不了了。

网友(2012-08-02):
做做试验还可以,不过真要飞人家的机回来,那就不地道了,毕竟是别人的心爱之物

网友:
现在是2.4G的天下了,楼主偷不了飞机啦!

网友:
就算可行,控里的设置也是问题,小心反舵机机飞向你的怀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是玩,攒个机机也不容易,咱们不干那缺德的事儿。
不干那缺德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