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iPo 3s1p 2200mAh可以让什么航模飞行20分钟以上?

楼主(2012-06-25):
大家见多识广,请问LiPo 3s1p 2200mAh可以让什么航模飞行20分钟以上?具体配置?

只讨论飞行器。重于空气的,也就是飞艇、气球类不算。借风势能、热气流飞的不算,比如滑翔机。全力上升然后慢慢下降这种也不算,仅考虑正常一般的飞行。也不要把价格离谱的高科技的间谍飞机什么的算进来,就讨论taobao上买的到或者大家自己能DIY的。

LiPo 3s1p 2200mAh,按照常见的180-200g算,放电按常见的20-30C算。

网友A:
翼龙应该可以

网友B:
飘飘机,大翼展类型的,飞一会,飘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龙应该可以

没飞过,请问多大的翼展,配什么电机什么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飘飘机,大翼展类型的,飞一会,飘一会

飞高然后慢慢下降的话不能算。是说tb上150-250元的飘飘吗?能否一直用小油门保持高度飞20分钟?

网友C:
翼龙肯定没问题,普通固定翼应该都能飞20分钟吧,不要说是全油门。

网友D:
对楼主的耐力表示欣赏 。我是不行,连续飞行超过10分钟就觉得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楼主的耐力表示欣赏 。我是不行,连续飞行超过10分钟就觉得累了。

不会吧,我平时不太锻炼,体力很差的。所以每次出去飞只备3块电,1块10分钟,中间不休息,站30分钟还可以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平时不太锻炼,体力很差的。所以每次出去飞只备3块电,1块10分钟,中间不休息,站30分钟还可以啊。

喜马拉雅说的是单次起落的持续飞行时间。我也是差不多,每次超过5分钟就有点发木了头脑。至于站,当然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翼龙肯定没问题,普通固定翼应该都能飞20分钟吧,不要说是全油门。
一直没注意过翼龙,刚查了下参数,看起来还真有潜力,不过20分钟有点悬。这架飞机设计还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喜马拉雅说的是单次起落的持续飞行时间。我也是差不多,每次超过5分钟就有点发木了头脑。至于站,当然不是问题
下次我去绑2块电试试看,我的四轴2块2200能飞20分钟,嫌固定电池麻烦,一直单块飞的。

网友:
 耐力非凡啊!~

网友F:
4轴可以的   我现在的全种950G+   3S2200MAH可以悬停12分钟
如果偷轻到600G以内  20分钟没什么悬念
再一个  4轴这可是实打实的   每一克的升力  都是由电力产生
固定翼的话   20分钟是绝对无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4轴可以的   我现在的全种950G+   3S2200MAH可以悬停12分钟
如果偷轻到600G以内  20分钟没什么悬念
再一个  4轴这可是实打实的   每一克的升力  都是由电力产生
固定翼的话   20分钟是绝对无问题的
“偷轻到600G以内”,这个计算基本没错。但是要实现,坛里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做到。至少这个人要会自己绕电机,做出3S下极小电流、推力200-300g的电机来。可能对这样的人不难,其他靠tb的人估计无望。

网友:
飞过2m的电滑,设定为15分钟,不过飞20分钟应该也没有问题。带了4快充满的电池去飞,飞完一块感觉太累也没啥意思就草草收场了。

网友:
我的翼龙、2米翼展的EPO电滑都很随意,前提是不要暴力飞行,否则3分种完事!~~

网友:
如果是滑翔机,飞得好,一个半小时没问题

网友:
飘飘机、塞斯纳完全可以做到,我的1800mah的电池都能

楼主:
飞惯了四轴、直升机,突然发现原来固定翼很省电。

网友:
冲浪者 20分钟不在话下  滑翔机都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