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一个RD6000Super 版的中文说明书,哪位有啊

楼主(2012-06-25):
非常感谢啊,网上都找不到说明书,也找不到相关这个控的直升机相关设定资料。

网友:
这儿

目      录
页次                  第一部分  简介
2   RD6000 Sport无线电遥控系统
2   RD6000 Sport发射机/接收机规格
3   RD6000 Sport发射机特点
3   飞行部件的连接
3   飞行部件
4   插接件
4   低电压音频报警
4   发射机电池拆卸
4   发射机操纵杆长度调节
5   高油门警告
5   发射机操纵杆张力调节
5   教练系统
6   RD6000 Sport微处理器的使用
6   固定翼特点描述
7   直升机特点描述
第二部分  通用功能
8  各控制功能的设置方法
8  舵机正反向
8  中点设制
9  数据复位
9  模型选择
10  秒表
11  累计计时
11  模型命名
12  曲线
13  调制方式
14  数据复制
15  开关反置
16  警示声
16  油门切断
第三部分  固定翼飞机
18  RD6000 Sport固定翼飞机用户手册
19  菜单结构
19  固定翼飞机设置
20  舵角比率(D/R)
21  终点调节(EPA)
22  起落架终点调整
22  微调记忆
22  襟翼
23  警告(D/R,高油门)
24  三角翼(升降副翼)
25  副翼和方向舵混控
25  V-型尾翼(尾翼和升降舵联动)
26  油门和升降舵混控
36  补偿混控(C-Mix),仅适用于固定翼
页次                        第四部分  直升机
27  RD6000 Sport直升机用户手册
3  飞行部件的连接
27  菜单结构
28  直升机设置
29  桨距曲线
31  油门曲线
32  旋转混控
33  陀螺仪调整
34微调记忆
12  曲线
34  舵角比率
35  动态微调记忆(DTM)
36  补偿混控

附表1
58~59  RD6000 Sport 固定翼和直升机设置表格图

  第1部分

RD6000 Sport遥控系统

感谢你选择三和RD6000 Sport遥控系统,RD6000 Sport系统是一套精心设计,能最大程度发挥你的各种飞机性能的遥控器,而它的各项设置和调整又非常简单。为了帮助你更好的了解RD6000 Sport各项功能,我们编写的说明书较详细,不过你不要担心,从实际需要出发,你可以只读简介部分,或者是普通功能部分,也可以研究固定翼和直升机部分。但是,直升机飞行者应阅读全部内容,这有利于使用RD6000 Sport遥控器操纵直升机。注意:在发射机上固定翼功能开关用红色字符标识,直升机功能开关用白色字符标识。

RD6000 sport发射机规格:

发 射 机:  6通道,带微处理器双操纵杆系统
尺    寸:  188(宽)×180(高)×60(厚)mm
重    量:  745g(含电池)
发射功率:  600毫瓦
发射模式:  PPM / FM或PPM/FM Reverce
工作电流:  180mA
温度范围:  华氏0~160度
脉冲宽度:  1.5ms
模型记忆:  4个

RD6000 Sport接收机规格:

接收机式样:  PPM / FM  6通道(RX-611) 通用“Z”型插接件
接收灵敏度:   1.5mV
尺      寸:  61(宽)×4.0(高)×2.0(厚)
重      量:  35g
接收机电池:  4节,4.8V,700mAh 镍铬电池
RD6000 Sport发射机特点
RD6000 Sport  PPM / FM窄带计算机遥控系统是为有品质要求的飞行者而设计的,它既适合于固定翼,也适合直升机,既适合初学者,也适合大多数有更高飞行要求的人。

各种模型的设置特点
4个模型记忆                   模型选择
定时器                        升降舵,副翼、油门、方向舵和P-F中点可调
数字微调                      数据重置
所有通道舵机方向可调          发射机电压液晶显示
副翼和升降舵舵角比率可调      大容量发射机接受机镍铬电池
(直升机另有方向舵)
大屏幕液晶显示                张力和长度可调操纵杆
所有通道终点可调              发射机低电压,高油门和电源开关报警

飞行部件连接

上图所示为RD6000 Sport各部件的连接方式,连接完成后你务必操纵一下你的发射机,检查操纵杆的控制是否与模型各控制点相动作相对应。
飞行部件
当你电池在充电的时候,你熟悉一下你的飞行部件,飞行部件是指模型飞行时,装在飞机和直升机上的遥控系统的其他部件。它包括:接收机,它的作用是接收发射机发出的信号——对信号进行解码——将解码后的信号发送到伺服机(舵机);舵机是简单的电控马达,用于对飞行时的运动进行控制;镍铬电池组,它为接收机和舵机操作提供电能,开关线用于开关飞行部件的电源。
连接件
RD6000 Sport配置了SANWA新的“Z”型连接件,标识为蓝色并与其他遥控器生产厂家的接收机兼容。注意:“Z”型连接件与SANWA老产品(黑色)不兼容。

“Z”型连接件

低电压音频报警
RD6000 Sport发射机配置了音频报警。在发射机操纵过程中,只要电源电压低于9.5V以下发射机就会发出音频报警声。当警报声响起时,应立即将飞机着陆,并对电池组进行充电,充电时间一般为12小时,充满电后,发射机一般工作时间为120~150分钟。如果按规定时间对电池充电后,使用时仍有警报声发出,则电池组或发射机出现问题。你应该联系 “SANWA”的相关售后服务。
发射机电池更换
RD6000 Sport发射机的镍铬电池可以很容易拆下,先向下压发射机背面电池盒盖上的两个耳朵,电池盒盖可以被打开,电池组可取出,同时拨出插座。安装电池的步骤与上面相反。

注意:当插电池组插座时,注意电源的极性,插反了有可能损坏发射机。
操纵杆长度调节
RD6000 Sport发射机操纵杆长度和张力可根据个人喜好进行调节。方法是:用手指抓住零件A,逆时针拧动零件A到所需要求位置。然后通过拧动零件B锁紧零件A。为机械上操作安全,零件A拧出时,至少要留有4圈螺纹。A、B两部分也不要拧的太紧。

高油门警告
RD6000 Sport设置有一项警告特性,当你开机时,如果你的油门操纵杆不是位于最低位置,则不允许使用发射机,并听到“哔”的声音。“TH-HI”也会在显示屏上闪动。向下将油门推到最低,正常的菜单就会显示。操作和程序设置也可进行。
发射机操纵杆张力调节
为了调整发射机操纵杆的弹性张力,需拆下发射机后盖。首先拆天线和电池组,再拧下八个螺钉(固定后盖用)。这八个螺钉,4个在后盖上,2个在LCD液晶显示屏后面,2个在提手上。

如图:有四个位置装有操纵杆张力调整螺钉,其中1#和3#调节垂直移动操作杆的张力。2#和4#调节水平移动操作杆的张力。可使用小型螺丝刀来调节张力,顺时针旋转将增加张力。逆时针旋转则减少张力。一旦完成张力调整,应重新放好天线,电池组。关上后盖时,注意电池组插线的极性。
教练系统
RD6000 Sport的教练系统,允许你与诸如RD6000 Super、RD6000 Sport、RD6000、VG400、VG600等具有教练接口的发射机相联,但不能与Vanguard和Infinit相连,也不能与其它遥控器生产厂的遥控器相连。
在实际使用中,两台相联的发射机一台作为教练机另外一台作为训练机,教练机(主发射机)由指导飞行员操作,接收机的频率必须和教练机相同。学习机由学习者操作。因为在学习中作为训练机的电源开关是关闭的,因此学习机频率是不重要的。通常在训练期间,教练机可按通常情况进行起飞和飞行,当教练机教练开关处于关的位置时,教练机可全部参与模型的飞行控制。当教练员准备开始训练时,压住并锁定带弹性的教练开关,其传出的控制信号就是训练机发出的控制信号。

(当教练员锁定他的教练开关在开的位置时,模型将响应训练机的命令,由学习者去操纵,无须锁定学习机上的训练开关)
当教练要停止训练或者他感到有危险情况时,教练可以松开弹性开关这时模型会立即回到教练机上。为了使用教练系统,必须把教练线分别插入两机背面接口,打开教练机和模型,教练线负责传送训练机发出的控制信号。一旦教练机和训练机连接起来且弹性按钮是处于开的状态,你就可以开始训练了。
注意:两个发射机为训练而设定的功能必须完全一致,所有舵机操作方向中点,终点以及其它设置诸如发射机调制模式等也必须一致。

RD6000 Sport微处理器的使用
SANWA公司为使具有强大功能的RD6000 Sport尽可能使用简便,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这本说明书为固定翼和直升机用户编制了详尽的使用说明。手册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第二部分为固定翼(包括带动力飞机和滑翔机)操作说明。第三部分为直升机操作说明。你可以只读前言部份和与你模型使用有关的部分。大多数程序设置应用是通过RD6000 Sport输入键的使用来实现的。各键的功能如下图所示。

注:如同时按下INC+/YES和DEC-/NO键,将清除设置返回到默认值(出厂设置)。
条形图电压指示
为了直观方便,RD6000 Sport发射机在液晶显示屏顶部设置了条形图电压指示,两端用“E”和“F”标识,“F”表示满,“E”表示空。通过按END键两次,选择AIR或HELI模式时,主显示屏中有普通的电压显示,而条形图电压批示是作为附加指示。当条形图电压指示小于一半时,建议停止操作,对发射机电池进行充电。

RD6000 Sport特性
通用特性                              说明
STW(Stopwatch)        定时器,用作秒表或用作倒计时
REV(Reverse)        反向,设置舵机的动作方向
D/R(Dual Rate)          舵角比率,调节舵机的转动比例,用于油门、升降舵和副翼
CNT(Center)        中点,改变(调节)舵机中点位置
TRM(Trim)        微调,LCD显示调整值和方向
EXP(Exponential)        改变操纵杆移动和舵机动作之间比例曲线
EPA(End Point Adjustment)        终点调整,限制舵机在每个方向上的总移动量
MSL(Model Select)        模型选择
MOD(Modulation)        发射机调制方式PPM/FM或PPM/ FM Revere
TYP(Type of Model)        模式选择,固定翼或直升机模式
INT(Integral Timer)           常用于对发射机使用时间进行计时,可重置归零
RST(Reset)           清除所有设置值,回到工厂设置
CLK(Click)        一个“哗”的按键音,可设置为使用或不使用
NAM(Name)        模型命名,你可使用最多三个字符为你的模型命名
SW-R(Switch Reverse)        开关反向,为所有控制开关的出厂设置进反向设置
CPY(Copy)        复制一个模型到另一个
T-CUT(Throttle Cut)        可设置油门关闭键
固定翼专用
FLAPE(Flaperons)        襟翼,为副翼设置两个使用通道
DELTA(Elevons)        三角翼,飞翼类模型将副翼用于同时控制副翼和升降
A>R(Aileron to Rudder Mix)        A>R混控,副翼和方向舵联动
V-TAIL(Rudder and Elevator)        V型尾翼,方向舵和升降舵联动
F>E(Throttle to Elevator Mix)        F>E混控。油门和升降舵联动
D/R-A(Dual R ate Alarm)        当舵角比率开关开始时发出警告,可关闭
C-MIX(Compensation Mixing)        补偿混控,混合主通道和其他从通道
直升机专用
DTM(DynamicTrim Memory)        动态微调记忆,记忆每个飞行模式的微调
GYR(Gyro)        设置每一个飞行模式的陀螺仪灵敏度
TH-C(Throttle Curve)        为所有飞行模式设置油门曲线
PI-C(Pitch  Curve)        为所有飞行模式设置桨距曲线
RV (Revolution Mixing)        旋转混控,尾桨联动

网友:
第二部份   通用功能
下面这些功能适用于固定翼和直升机。选择飞机和直升机模都会有相应的内容显示在液晶显示屏上。注:各开关上红色字母标识用于固定翼,白色字母标记用于直升机。
各控制功能的设置方法
在这部份将学习怎样设置各控制功能,以及各通道舵机动作方向和中点位置的调整,按END键几次,屏幕上将会显示当前模型编号,PPM调制模式和发射机镍铬电池组电压值。

按(CH+)键转到STW界面, EL (升降舵通道)会显示在屏幕上端,模式编号和AERO标识会出现在屏幕左边,而定时器显示为0,因为此时没有对计时进行设置。

REV(舵机反向设置)
RD6000 Sport允许通过电子开关设置每个舵机的转动方向,这样安装时不必去注意舵机的动作方向。如果安装后动作方向与要求不一致,则可通过此功能进行调整。
按FUNCTION▼键到如下界面:

如升降舵机运动方向错误按INC+/YES键进行调整。如要转换到升降舵D/R界面,按FUNCTION▼键。
CNT(中点设置)
RD6000 Sport可对所有舵机进行中点位置进行调整。在连接好所有控制舵机后,各舵机将会达到当前中点位置,按FUNCTION▼键至通道显示条上显示EL的界面,可以对升降舵机进行调整。

(注:在CNT界面下通过按CH+键,可对副翼、油门、方向舵和襟翼的中点进行调整,各通道可通过显示屏上部的通道指示条进行选择.)
通过按INC+/YES或者DEC-/NO键,可以调整值从0~+100%或-100%进行调整,默认值是0
重要注意事项:

在使用CNT功能对各控制点进行精确调整时,应将发射机上的数字微调置于中点,便于以后做精确调整。使用了大的电子控制调整量会减少通道的舵量,事实上中点调整超过±50%将会影响到操纵杆在某个终点的灵敏性。

RST(数据重置DATA RESET)
如果想去除所有以前所设置的各项参数,可使用RST功能,在操作以前,你一定要确认是否需要进行这项操作,因为该项操作将恢复所有的出厂默认设置,也就是工厂设置。RST功能只影响你当前选择的模型,所有存贮的其它模型不受RST影响。
按END键选择最初AR1界面,这时会显示发射机Ni-Cd电池组的电压值。现在按CH+键进入到STW(定时器)界面,在这里你可以上下移动菜单选择RD6000所编制菜单的各项功能进行设置。

按CH+键多次直到显示屏上显示“etc”。现在按FUNCTION▼键,直到出现RST (数据重置)。

要将所有参数重新设置为默认值,按(CH+)键直到屏幕出现闪烁的YES。现在按INC+/YES键将出现OK!这样在这个模式下参数就全部重新设置为出厂模式了。按END键两次返回到STW界面。

如何进行M-SL(模型选择,MODEL SELECT)
RD6000 Sport内置记忆体,可存贮四个模型。如果要使用或更改模型。首先选择“etc”菜单下的M-SL。假如你要选择第二个模型,按END键,直到屏幕显示发射机电压和模型。

按(CH+)键到“etc”,使用FUNCTION▼键选择MSL。接着按INC+/YES键,屏幕会闪现M-SL,这时按INC+或DEC-键可对模型进行选择。

按END键三次返回到显示模型编号和发射机电池电压的界面.。如果模型不对,可继续此过程,继续选择显示屏上的模型

TYP(模型式样)
为了选择你所希望模型,按CH+键到“etc”接着按FUNCTION▼键选择TYP,接着按CH+键选择另一个模型,HELI或AERO,屏幕将闪现“YES”,按INC+/YES确认,同时屏幕显示OK!。

按END键三次返回INT,显示你所选择的模型编号、式样及发射机电池电压
STW(秒表)
RD6000 Sport提供了一个计时器,它可以让飞行员用顺计时和倒计时两种形式进行计时操作。为了进行计时操作,按(CH-)键或(CH+)键选择“etc”.

现按FUNCTIUN▼键翻到有►闪动的STW界面,这里显示你所设定的截止时间, STW界面在INT界面的上一层。见菜单结构,第20页

网友:
通过INC+/YES键。设置倒计时开始值,如想减少时间按DEC-/NO键。若想清除所计时间,则同时按INC+/YES和DEC-/NO键。

你现在可进行倒计时,只要在任何其它一通道界面上出现STW和预设置的时间。按INC+/YES可开始和停止倒计时,当倒计时时间乘下10秒时会听到每秒一次的间断警告声直至时间为0,同时,计时器开始顺计时。同时按下INC+/YES和DEC-/NO键,可重新设置计时器,所计时间为预设值。

INT(INTEGRAL  TIMER累计计时)
RD6000 Sport的INT(累计记时)功能,在每次电源开关打开时被启动,总计时可达99小时59秒,每次开机INT会给你一个准确的到此次为止的实际使用累计时间。或者你可重新设置计时器到零。例如,用来记录每次发射机电池组充电后的使用时间。
INT功能处于“etc”菜单下,使用FUNCTION▼键可翻到INT界面。注意:在这时,会显示发射机已实际使用过的时间累计,同时时间会不停的变动。如果要清除所计时间,同时按下INT+/YES和DEC-/NO键。

如果你有要求,可将各通道中显示的STW功能更改为显示INT功能,为了做到这点,在INT界面时,按(CH+)键出现下面的界面。

按INC+/YES键,屏幕底线会往复出现 INH(抑制)和ACT(激活),大多数飞行员喜欢STW功能,而不喜欢INT功能,这样你可在INT 的DSP菜单上选择INH(抑制),按END键,返回到“etc”菜单。
NAM(模型命名)
RD6000 Sport允许你为四个模型中的每一个命名,由3个字符组成,使用(CH+)键,选择(CH-)键,选择“etc”界面,按FUNCTION▼键选择NAM界面。

现在按(CH+)键,选择模型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字符开始闪动,闪动的字符可进行变更。

按INC+/YES键,翻看字母表,在这里你可以使用字符,包括:字母、数字、冒号等符号甚至空格。完成第一个字母后,按(CH+)键。移到下一个字母,用同样方法进行设置。同时按INT+/YES和DEC-/NO键,设备返回到默认设置AR1。一旦你完成设置,按END键两次返回到“ect”界面。
EXP(指数曲线)
RD6000 Sport允许飞行员为升降舵、副翼(直升机模式包括方向舵)等主要飞行通道设置两种指数曲线。

EXP主要用于调整“手感”或者说是调整中点附近操纵杆的灵敏度,若关闭EXP功能,舵机与操纵杆之间运动关系是线性比例的,如要舵机转动50%,操纵杆也要移动50%,舵机转动75%,操纵杆也要移动75%。

EXP的设置不会改度操纵杆具有的100%操舵量,只会改变某一范围内的舵机转动量,使其转动量小于操纵杆的摆动量。如开始25%的操纵杆的摆动量只会导致舵机总舵量10%的转动,也就说减少了中点附近控制灵敏性。见下图示:

在你决定使用EXP功能前,你应该先使用少量的(10~20%)的EXP,感受一下是否喜欢这种控制反应。EXP大多数用于在操纵杆的极限位置附近,需要有强烈控制响应而在中点附近有较柔和的响应的场合。这样便于对飞行路线进行精细的修正。

EXP#1和EXP#2的开关位置是与升降舵和副翼的D/R开关位置配合使用的。EXP#1对应D/ R开关的位置是向下的,也就是关的, EXP#2对应D/ R开关是向上的,也就是开的。当你把升降舵和副翼的D/R设置为100%,只有打开D/R开关才能激活EXP。

注意;当增加EXP的值(正数)会导致当操纵杆在中点是附近摆动时舵机响应动作变得柔和,减少EXP值(负数)会使舵机在操纵杆的中点附近移动较快,而操纵杆终点附近移动较慢。

下面以设置升降舵的EXP为例,说明其设置过程。通过(CH+)键在通道区域选择“EL”

接着按FUNCTION▼键到EL通道EXP如下图所示

该菜单显示告诉你EL通道EXP目前的状态和当D/R EXP开关是开的状态时,对EXP控制功能进行设置。EXP的设置范围为-100%+100%。其值为0%时是线性状态。EXP设为负值可提高操作杆在中点位置附近灵敏度和响度速度。

在这个例子中为了设置EXP的比率,应打开升降通道的D/R开关,注意屏幕中显示为EXP#2通过按INC+/YES键,可对升降通道的EXP值进行设置。如图所示。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对升降通道的EXP#2值设置置为是最大值的20%,这个值对于你决定将来是否在你模型上使用EXP是个很好试用点。

实际上,你按需要有两种不同EXP的设定值,一种选开关置#1,另一种是选开关置#2,然而如果第一次使用EXP,通常最好 是将用#1设为0%,即线性状态。

一般来说,大比例的EXP只是舵机转角极限位置附近需要非常大控制量时,才使用,而在非常小的控制反应量时则需要较小的控制杆量。使用大的EXP设置的一例子是用于一种具有很高操纵性的“竞技型”模型中。而对于大多数运动和特技型模型说EXP设置一般+10%~25%。

注:设定曲线时要小心,否则将影响在任何可能的开关位置上的操作适应性,如果设定很高甚至100%,那么即使是很小的动作也需要操纵杆做很大的移动,大多数竞技和特技飞行,一般设定在+10%-+25%之间,比较柔顺的操作。
MOD(调制方式)
RD6000 Sport 发射机具可选两个不同调制形式的能力。PPM/FM用于标准的FM接收机,PM/FM用于其它品牌接收机。为了选择MOD界面,按(CH+)或(CH-)选择“etc”。

网友:
接着,按FUNCTION▼键到MOD界面,屏幕上显示PP,其意为PPM / FM。

如果要改变调制形式,按INC+/YES键,屏幕上变化情况会显示在屏幕左边。注意:显示屏上右边的小屏幕也会指示变化情况。

同时INC+/YES和DEC-/NO键,将返回到默认设置PP形式,按END键将返回到STW界面。
CPY(数据复制)
RD6000 Sport很有价值特性就是数据复制,它可将已设置好的一架模型的全部控制参数复制到另一个模型中。例如已完成模式1的设置而模型3没有,你可将模式1中的数据复制到模式3中。

复制完你的设置后,应用MSL功能选择模型3进行设置,这样你就可以通过不改变原参数(此处是模型1),来实验你的新设置。

为了使用CPY功能,使用(CH-)或(CH+)键,选择“etc”(注意:必须在STW界面下使用水平移动键来选择“etc”。

按FUNCTION▼键来选择CPY(复制)功能。

举例来说,假设将你要的模型1中数据复制到模型3中。屏幕上显示的第1个数字是你准备复制的模型,第2个数字是将被复制的模型,按INC+/YES键可改变需复制到的预定模式编号。注意:不断闪动的小三角表示在这方向上有下级菜单。

在最后进行复制前需要确认是否是需要的目标,3号模型,因为一旦复制,模型3中的原数据将完全被覆盖。选择原模式和目标模式后(例子中是模型1和模型3)就可进行复制功能了.

按CH+>键到下一界面,“YES”将出现。

按INC+/YES键确认COPY进行,屏幕将变化到如下所示,复制完成。这时,模型1和模型3中数据就完全一致了。

按END键返回CPY界面
SW-R(开关反置)
SW-R功能可将RD6000 Sport上设置的5个拨动式开关进行反置。SW-R功能中默认值是NOR。注意。此功能不要去随便选择。因为如果将NOR转变为REV,则所有开关的原功能都反置。

在STW界面下,按(CH-)或(CH+)键水平移动,选择“etc”.

按FUNCTION▼键,到SW-R界面。

网友A:
对不起,说明书中的图示显示不出来

网友(2012-09-03):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说明书中的图示显示不出来

在哪里可以下啊?

网友:
有SD10G的说明书吗~

网友(2014-05-05):
谢谢你的说明书  刚好我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