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2012-06-25):
本人对滑翔机是菜鸟,请指教。有一架Condor Magic EVO4斜坡型滑翔机(ASW28),想加装动力做航拍,总重估计3000g,不知道要多大的无刷电机和多大的桨好???动力是个问题,估计机翼是否能承受,不会空中折翅吧??感谢各位!
规格:
材料 :玻璃钢机身,轻木机翼
翼展 : 3000 mm
机身长度 : 1270 mm
机翼面积 : 50.40 dm2
机身高度 : 280 mm
翼型 : Eppler 205
飞行重量 : 1700-1900g

网友:
2217KV850 1160的折叠桨应该够了吧。。。。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稍等。。。
你的起飞重量是1900G吗?航拍设备多重?如果加上航拍设备的话,这个电机的动力可能不能满足,最好再换大一些的。

网友:
2217kv850配11寸桨,如果是没有航拍设备的话勉强够,要航拍的话要更大动力。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的哥们。航拍设备200G,OSD等200G,电池5000MHA420G,估计飞行重量3000G。动力是个问题,估计机翼是否能承受,不会空中折翅吧??

楼主:
我准备配3542- KV1000 无刷电机10X8折叠桨,不知可否?(卖家说这个配置可以有2kg拉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配3542- KV1000 无刷电机10X8折叠桨,不知可否?(卖家说这个配置可以有2kg拉力了。)

这个2KG估计得大过载了,至少双天3548以上的家伙,动力不够大,你的机子抛出去的时候很容易速度不够,飞不起来,到时候就危险了,滑翔机怎么FPV呢?前拉不是影响视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 摄像机下挂,螺旋桨不是很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