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轻木机翼的制作

楼主(2012-06-25):
方法,把轻木切条,粘出框架,在框架上贴双面胶,把包装袋覆盖在双面胶上,用刀子把多余部分裁掉,完工,时间2个半小时

网友:
你这  也太坑爹

楼主:
什么地方坑爹

网友:
不是坑爹?都不是用来飞的吧?

楼主:
楼上,没有机翼可以飞吗?

网友:
问题1:如何保证蒙皮绷紧?有没有什么收缩的方法?
问题2:如果是碳纤做机翼也是用双面胶粘吗?

楼主:
回楼上,翼展400的机,双面胶完全可以保持绷紧,碳纤做机翼也能用双面胶,双面胶是小飞机的神器,测试固定空心杯也用双面胶,测完后上泡沫胶固定空心杯位置,用了一段时间UHU,感觉时间长了会脱胶,不如泡沫胶

网友:
tgjohn兄的贴,顶!

网友:
呵呵,顶LZ,这小飞机我也入手了,可惜最近工作太忙,没时间弄,先看看LZ怎么做的。

网友:
你做机速度真是快,一架接一架em15:

网友(2012-08-01):
既然楼主做机这么快,那双面胶蒙膜其实用起来很不方便的。推荐用压敏胶水,掏宝上有,22元一斤。胶质与透明胶带是一样的不干胶,好用的很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
以前只用过压敏电阻

网友:
为什么不把机翼翼助做成弧形

网友(2015-09-01):
我也想问,为啥机翼做成折角的?效果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