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点热切割器的模样了

楼主(2012-06-25):
学前辈们做个热切器,搞了一下午,请问做过的前辈,用下面的电子石英灯变压器做电源,不知可不可以?

用6分的PVC水管做弦弓架,自己焊了一个角铁的平台(手头上只有角铁,没其它料了)垫上一块夹板就可以了,

楼主:
最后做上一个像落地风扇可以调节上下的底座就可以了

网友:
 够简陋啊,不过确实是这造型,楼主给个电路图和原理科普一下吧

网友:
不知道。。。输出38千赫兹交流。。。lz干嘛不用个变压器啥的?合适多少的电压得自己试试看,试好了买专用于这个JJ的电源和调功率电路。。。目测你这电丝直径和长度你这个电源电压功率都不足。

网友:
这种电源一般短路即烧,接电阻丝相当于短路

网友:
电阻丝太长了.温度达不到切割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没多长,才65公分的2号吉他弦

网友:
电子变压器好像不太适合做这个用途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要用什么做电源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
主要还是功率足够,电阻丝电阻不能过小,我想应该是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种变压器 不知道干什么用  除了点日光灯

网友:
电源直接用个50W往上的变压器,不用整流都可以(当然加调功率电路了也就整了

楼主:
请问如果在一级电源上加个电阻开关可以吗?

网友:
吉他弦。。。
1,老老实实用电热丝,电炉丝剪一段也行。尽量细一些,0.5?0.3?
2,放弃电源不花钱或者少花钱的念头。。。细丝配高压电是可以的,但你敢用吗?
3,电子开关电源未尝不可,但你要考虑到启动电流,不然电子电源会保护,找个电源接个大功率灯泡就知道了,一闪一闪。。。也就是说,假如你的切割机工作电压12V电流5A,你或许得给他配个12V20A的开关电源。。。
4,找个大几十瓦一百瓦往上的变压器,输出电压十几到三十来伏伏,把你这个“电阻开关”串接在220V输入端(这东西是个可控硅电路。。。)。输出端接你的电热丝
5,千万不要把你的“电阻开关”接在电子电源前端,会悲剧的。。。
6,多翻老帖多潜水。。。虽然我也是菜鸟,但这个。。。我小学时就玩过虽然小了很多,呵呵
7,祝你成功,愿意帮你出主意!

网友:
这样做有一个问题,当电热丝加热了以后电热丝会热胀变长而松弛,我以前做的时候将电热丝在上端固定,对应垂直的下端有一个导向小孔,(4mm厚铁板打一1mm小孔)电热丝穿过小孔后吊一个适当的重物,这样电热丝不管是冷是热,不管是伸长还是缩短始终是绷直的.电源用一个功率大一点的调压器是最方便的了,记住可调端要放在零线端输出,千万别放放在火线端输出,否则电热丝两端都是220V电压很危险.思路要清楚才行.若嫌笨重或为安全可用一次级线径粗功率大一点的变压器,次级低压接电热丝,具体选用几伏由电热丝决定,要试验一下,热量不够就用电压高一点的,线径一定要够粗,初级用调灯类的可控硅调压即可,(用调电扇的也行,里面两头换一下,否则一开是最大,由大往小调反了).你用12V电子变压器改一下也行,最好选50W的,里面的磁环变压器可换功率大一点的,电压要可调才行.  还有电热丝不能太细否则容易断,不要用铁铬铝的,要用镍铬丝的.否则用几次就发脆了,易断.我以前逛五金地摊碰到卖杂7杂8电炉丝的,手套里放一块小强磁,凡是不吸的粗细合适的一扫光,最多1元一根.太罗嗦了,打住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他这个架子有弹性的。。。但不知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
楼主,上实验报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架子有弹性的。。。但不知实际效果如何。。。

我知道这个架子是有弹性的,但弹性多大?电热丝多粗多长?加热后伸缩量有多大?都是未知数,靠重力自动调节比较科学实用

网友:
50w/12v  4a多??

网友E(2012-08-30):
楼主,结果了?上个图啊!~

网友F:
按电热丝的功率,来选择电源。

网友G(2012-11-04):
学习中,挺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