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450 SD/BL+ JR XG7, 调乱了。

楼主(2012-06-25):
狠心败了KDS 450 SD/BL+ JR XG7, 结果来了发现油门40%也没起飞动作,疑似大浆螺距位置不对 。收起回去问淘宝店主……

第二天, 问过了,说50% 以上才会发生螺距变化,结果自作聪明改了一个参数,现在想想包:  括油门熄火保护,螺距曲线。。。油门曲线。

在办公室就迫不及待的测试了,结果发现油门无动作,试来事去…… 关了重开呢,悲剧发生了。地上狂转,心想完了……  想阻止又不敢伸手 。

噼里啪啦一通后 倒下。 损坏部分零件,拼着出汗在研究……

我删除这个重来。。。。没想到默认450 在模式一,油门跑方向舵去了…… 随着几声报错电调声音,又开始狂转,然后噼里啪啦…… 这下凉了。

没拍图。 大浆还挺接实,已经修的差不多了,晚上上图, 昨晚测试中发现一个舵机  N290出来一股青烟~~ 然后通电就往死位置打。。。。 再次打击,难道舵机又坏了?

也不知道怎么调了, 天津有没有高手帮忙啊?

我想确认的问题是:1 舵机连接到接收的线位置正确的是怎样连接?  120度的盘, 831 的接收
                         2 陀螺仪状态怎样调试? 换了亚拓的陀螺仪 490块的,却不会调 ……
                         3 哪位大侠可以指导怎样设定 JR XG7的参数? 我自己真搞不定了…… 被打击了

楼主:
看来我得问题比较棘手……期待高手

网友:
楼主的形容太形象了。。。。。。。不过说句说了n边的话:努力潜水,很多基本的东西你都不知道。

楼主:
飞亚拓100 的时候 很容易啊。。。。没想到这个很复杂

我的鸡啥时候才能起飞啊

这浆还能用么

这浆还能用么

基础知识,想确认一下

基础知识,想确认一下

疑似淘宝卖家插的位置不对

疑似淘宝卖家插的位置不对

好像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好像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先把电机拔掉,设置油门螺距等参数,等大浆螺距,十字盘动作,尾翼动作全部正确后,上电调双浆,然后在室外去起飞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新买了亚拓工具,把大桨都拆下来了,而且后来也按照你的说法吧电机线拿掉一根……安全多了。

1 、发现舵机动作不对,按照说明书测试了很久了,直到一个舵机冒了股烟, (舵机坏了是不是通电就自动往死角移动?我的N290是红色贴纸, 不是透明外壳的,会不会假滴?)
2、发现旋翼头 (减速盘位置)有点不同轴,抖动便宜差不多0.5 毫米,而且大小齿盘从侧面水平看也有转动不均现象 (就像自行车轮拢了一样,大小齿盘的水平面侧看,位移0.5毫米),疑似主轴问题,但拆下主轴在平面上滚动却没发现任何弯曲的情况,奇了怪了……这是主轴的事还是胎里带的问题? KDS质量不怎么稳定啊

~~~ 原来大侠都是这么早就上论坛……

网友:
只说一点,桨千万别用了,还是先用木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明白了。
我买了一幅玻纤的, 按照你的说法我再买几幅木浆 +N290 ,顺便问问舵机很容易坏么? 怎么我的固定翼 辉盛9G 很皮实的,无数次摔也没事,这个N290 还没升空就完蛋了……要买两个备用吧?

楼主:
还有发现点问题,困惑中……

相位器摇臂连杆位置有间隙,是不是设计不合理?

相位器摇臂连杆位置有间隙,是不是设计不合理?

其他型号这里没有间隙

其他型号这里没有间隙

楼主:
潜水是航模论坛潜规 则……

网友:
电机线拔2根才安全。。拔一根还是会转的哦。。。

网友:
我今晚回去 调鸡鸡  看看 会出什么状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调鸡是否舒畅?

楼主(2012-07-25):
换了一个舵机,下 载n 个文章,调机。

原来还是靠自己悟~~~~~ 和查 度娘……
先斜盘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