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涵道双发的问题 大神指教

楼主(2012-06-25):
两台黑旋风70涵道并列安装 一个好盈60a电调 一个好盈80a电调 并联 推力会不会不一样或者有问题

网友A:
只要最大电流不超过电调的限制就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内容油门的反映不会有问题吗 我还没有实验 所以想先问问

网友C:
把两个电调参数比如进角等设置成一样,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置参数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