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450装机 问题 借此找一师傅带带

楼主(2012-06-25):
 皮传和轴传有什么差距啊??? 老师帮忙回答下,说说他们的优点缺点!!
想买飞越可在淘宝上看了下,发现有简装版的300+是什么意思呢??还有500+的,比较下也没看出少什么?难道是材料差?或者是山寨版?

网友:
由于新手容易“炸机”,就是摔飞机。这样就需要换摔坏的零件,换旋头上的零件皮带传动还是轴传动没区别,轴传动主要是换尾前齿轮的零件会比较麻烦,要把侧板都拆下来,炸机这个齿轮还比较容易坏,而皮带传动的炸机这个前转齿一般是不会坏的,换尾管和皮带只要拧松几颗螺丝而已,成本也相对低一些,皮带和后轴也比轴传的齿轮组便宜,如果你是一个极有耐心并且不在乎那点金钱上的差别的,那其上的区别就不是区别啦,它会变成乐趣,轴传的优点是传动直接而坚定,不会有皮带传动的由于皮带弹性带来的犹豫和迟疑,这在锁尾上会有所体现。。。。。。。。

网友:
皮传和轴传在悬停和小航线上无区别,在高速航线和3d飞行上皮传完全不如轴传。
而轴传在炸机成本上高于皮传几倍,坑爹的伞齿较贵

楼主:
  谢谢二位老师指教

网友:
一个炸机成本高,一个低!一个维修简单,一个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传动效率高、反应快
一个反应迟钝、维修简单

我也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