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调不好,请求北京的同好帮忙!

楼主(2012-06-25):
如题,小弟的MWC实在是弄不好了。请求北京的同好,可以现场指导,小弟亲自登门拜师,有没有大侠可以伸出援手?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版本,1.9 2.0 默认参数就飞的就挺稳定的,先飞起来再慢慢调嘛

楼主:
我用的是2.0的。默认配置,有人飞起来稳,有人不稳。我是属于不稳的,所以不是飞起来慢慢调的问题啊!
:(

网友B:
你要说下是什么问题,不会接线还是不会调试,调参的话一般默认就能飞。

楼主:
不会调
默认的飞不起来,非常不稳定。
参见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2734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7748

网友C(2012-09-04):
玩MWC的顶一个,现在还在折腾,很多问题也不明白。

网友D:
很多问题也不明白

网友C(2012-10-04):
飞控板用双面胶直接固定,会稳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