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2-06-25):
JR9X2,原配接收机,陀螺用GY611+MKS BLS980,其它的全是伏特巴的,一个BLS252,二个S9252,一个S9253,想用6V电压,可以么?听说伏特巴的设备不能用6V接收电,有试过的吗?MKS980估计用6V好点,4.8V不知道能否达到预期的性能,但是其它
舵机
又不知道能否承受6V电压......
麻烦老鸟指点...

网友A:
futaba的东西一般都支持高压 怎么6V还不行呢

网友B:
锁尾舵机(除了标明高压)要4.8v,而futaba舵机基本均可6v

楼主:
哦,谢谢大家,因为我看到设备参数只写着4.8V,比如S9252和S9253,BLS252倒是4.8-6V

网友C:
9253和9254长期用6V没出过问题

网友D:
9253是用4.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