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二代,想用其控制2舵机,一电调,要如何设置

楼主(2012-06-25):
在固定翼模式,初步设想是把电调的接到CH2(升降舵),一个舵机接CH1(副翼),另一个接CH6(襟翼),然后用襟翼副翼混控,这样可以么????还有,船用失控保护安装说明书的那样行么

网友:
电调就是接油门通道,应该接3通道。
如果是双向电调,可接2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