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用天地飞6二代控制两舵机,一电调的船

楼主(2012-06-25):
在固定翼模式,初步设想是把电调的接到CH2(升降舵),一个
舵机
接CH1(副翼),另一个接CH6(襟翼),然后用襟翼副翼混控,这样可以么????或者还有更好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有线遥控的路过

网友:
用3通道控制速度 1通道控制方向 如果是双动力的 局用3\6通道混控!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双舵机是什么个概念!要是舵多的话可以用连杆!用两个舵机控制方向怎么解决舵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我舵的上方放不了舵机,要离舵比较远的地方才能放舵机,而且我的船又不够宽,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连杆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