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想买把家用小电钻

楼主(2012-06-25):
想买把家用的小电钻,能正反转,无极调速的那种,是无线充电式的好呢,还是插电交流220V的好?就怕充电的用起来电池不久,还怕没力,扭距大不大?还有充电的是否带有冲击,能打混凝土吗?请有那工具的来说说使用心得。

网友:
乖乖掏200买把带电线的.充电的就不要去想了.

打混凝土要用买电锤,不要买普通的

网友:
看你使用率啊 用的多买把好滴

网友:
充电钻,电锤,单独各一把,干活工具就不能凑合。

网友A:
家用的话,普通的就行。我的小电钻用了四五年了,很好用啊。如果没记错,是花70多买的。混凝土啊,那得用电锤,如果用的不多,借一个用好了。

网友B:
充电的方便.用得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的话,普通的就行。我的小电钻用了四五年了,很好用啊。如果没记错,是花70多买的。混凝土啊,那得用电锤,如果用的不多,借一个用好了。

70多的也那么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的方便.用得也多。

充电的方便那是肯定的,就怕电池坏了,就要买过电池,是不是也算一个后续的耗材呢?

网友:
供楼主参考:

1.我一个220v手电钻,博世的,好像2xx多买的,力气大,带冲击,墙上钻个小孔木问题。
2.后来买了一个充电的洋二手电批,做木工diy帮了大忙,如果没有它,上木螺丝可是一件苦差事。这个偶尔当电钻也很方便,不过速度不快,要钻铁还是插电的好用。
3.再后来做雕刻机,又买了一个二百五的垃圾小台钻,这个打孔比手钻要直的多。

网友:
刚在京东上买了个两百来块钱的电钻,,五百五十瓦的,,感觉还行。。

楼主:
标题

如果带电池的,电池坏了,可以自己改装吗?接出个线来插在变压的直流电上,开关电源上等。

网友:
家用要求不高又要通用性好的话就买带冲击/钻两用手电钻。不下钻铁要求精度、钻混凝土要求速度精度就没戏了

楼主:
打混凝土就是偶尔在卫生间砖混结构上打个孔,塞个塑料胀管,装个架子什么的,不是要装空调那样的大弄。

网友:
电池的好,锂电的好,方便,不用到处接线.

网友:
全能的话买个世纪吧,镐,锤钻,钻都有了。家用够了

网友:
东成可调速 10mm,正反电钻115.00,有力!可攻6MM丝,6MM厚度,再厚的没试过!堵转不会烧毁。配个三角头的合金钻水泥洞, 一切就OK了。原来用杂牌的,发现攻丝不力。加点黄油。

   听我的,我在用。

网友:
红牛电钻165元在用,铁板上钻16mm孔没问题 ,曾经用47mm的开孔器在10mm的铁板开孔差点搞烧了

网友:
电钻打混凝土很痛苦的.

网友:
16楼推荐的这个不错。便宜量又足。
我那小电钻,是不能调速只能正转的,跟他推荐的不是一个档次的。

楼主:
谢谢推荐,考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