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MINI CP出了问题,一直前倾,求教啊。

楼主(2012-06-25):
         飞机两三天没玩了,今天起飞MINI CP就出问题了
         起飞就前倾,纠正停住,一秒钟后又前倾
         我飞机放平了,还是前倾。
          微调失效,微调拼命往后调,调平了,结果断电重启飞机,又是往前倾啊。
         舵机我互换位置,还是照旧,排除舵机问题

处理结果:
引用:
引用 网友A:
你重新把接收器,下下来,再重新装上。我遇到过。解决了。

谢谢。你的意见应该正确。舵机我全换了位置还这样,应该不是舵机问题
最近梅雨季节,加上工作家事忙,居然近10天没玩真机。MINI CP前几天还出问题了,起飞就前倾。后来论坛求助,拆机卸下电路板重装,居然神经质的好了些。今天再次试飞,居然全好了,还能脱控悬停3、4秒。真是莫名其妙!

网友:
无语了,直升机最好不要动微调,你把所有微调归零,然后重新调机,调拉杆

网友A:
你重新把接收器,下下来,再重新装上。我遇到过。解决了。

网友:
感觉是自检问题,自检别动它,放水平地方试试

网友:
怀疑:
1.升降舵机扫齿,并且很可能是2号齿
2.舵机电位器有问题了(我手里还有这么一个舵机,通电后,舵机自己慢速移动……到某一位置后,立即又回中,然后继续移动……)
3.没水平放置对频(楼主不是新手,所以可能性不大)

网友:
排除舵机,水平摆放等因素,接收板神经错乱返厂

网友:
华的问题真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有过这样的问题,
同样的舵机,
重新安装接收器以后,
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搞好了上来发结果哈~~~~~~~~~~~~~~

网友:
我都觉得是陀机问题多 我今天电机太靠近陀机了 一发热 飞机突然向后

网友C:
我的也是,,控上的微调都忘后了很多,它自己还会前倾~

网友:
华科尔的问题天天新款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控上的微调都忘后了很多,它自己还会前倾~

怎么解决啊

网友:
很可能是舵机挂了

网友D:
主要原因是楼主进了新机,旧机闹情绪,罢工了

赶紧把新02S出了,MINICP不治自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原因是楼主进了新机,旧机闹情绪,罢工了

赶紧把新02S出了,MINICP不治自愈

同意这个观点 羡慕嫉妒恨了 出掉02S 自然解决

网友E:
出全套GCP改的mini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出全套GCP改的mini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机器震动引起三轴混乱,看看主齿是不是扫齿了?

网友:
刚入了minicp   质量不会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