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 固朗 KDS450C 套机 2.4G 7通道遥控器,有老手买过吗?谈下感受

楼主(2012-06-25):
KDS450C遥控直升机采用:

高强度铝制零件
彩色碳纤主浆
玻纤侧板
KDS K-7XII 2.4GHz 7通道遥控器一套,性价比超高。
KDS K-8X 8通道接收机一个
KDS 9g数码舵机三个

KDS 820新款数字锁尾陀螺一个

KDS N590数码锁尾舵机一个

KDS高效率外转子3500KV无刷马达

KDS 40A无刷电调
高性能锂离子电池
电池电压:11.1V
电池容量:2200mah
放电倍率:20C
KDS-3S平衡充电器
赠送外场大铝箱一个

完全新手,刚报到不久,今天看论坛和淘宝查了一天想进个450机机,自己装乐趣不错,可怕调不好,刚淘宝看这个配置不错价格也不高1600+,:loveliness: 有人玩过这个配置的机器?谈下感受,性价比。
看他的配件不怎么便宜哦,俺是新手不知道,他和别的450的配件通用不??高手给鉴定下!!也好买点山寨件炸炸鸡!!

楼主:
有人看没人回,咋整的???固朗很垃圾吗?

楼主:
  貌似写的不太详细啊,,新手有点迷糊了

网友:
直接买套机的少 先买个好控 先练模拟器

楼主:
刚花了125大米买个6通的专用模拟器!!练练看看有天赋没??好期待,明天就到货了!!!  啥控好啊???华科尔的2801PRO版的怎么样啊????

网友:
不如这套,控是FUTABA的

T-REX 450 Plus Super Combo 高級套裝版 KX015083
[KX015083]
建議售價:¥3,700
會員售價:¥2,960
產品圖:
圖示1(新式旋翼頭組,兼具穩定性與運動性 ) 圖示2(新設計電池固定座,外型美觀兼具整合電子變速器固定功能,讓電裝配置更井然有序)圖示3(採用複合材質將上側板與伺服器固定座一體成型新設計 )
圖示4(新款四片式上下側板)圖示5(專屬的尾舵陀螺儀固定座,避免尾傳動系統振動干擾陀螺儀效能)圖示6(全新尾舵伺服器安裝座,整體重心更集中有利於3D飛行,降低伺服器因摔機受損的機率)
圖示7(環型水平翼固定座搭配加長型尾管支撐架)
圖示8(高精密尾螺距控制組)
圖示9(新樣式流線造型的塑膠彩繪機頭罩)

圖示10(亞拓T6 2.4GHz遙控器與R6GF接收器)圖示11(RCC-3SX鋰電分壓充電器)圖示12(450MX無刷馬達(3400KV))
圖示13(GP790 鎖定式陀螺儀)圖示14(325D PRO碳纖主旋翼)圖示15(DS415M數位伺服器)
圖示16(DS425M數位伺服器)圖示17(RCE-BL35P 35A無刷定速調速器 / 3S1P 鋰聚電池11.1V/2200mAh/30C)圖示18(3號碳鋅電池)
零件包總覽: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T-REX 450是入門遙控直昇機的最佳機種,這裡亞拓特別針對入門玩家推出了RTF(Ready to FLY)版本的T-REX 450 PLUS,替玩家解決組裝與調整問題,全機組裝完成搭配ALIGN T6 2.4G遙控器,接上電池就可以馬上體驗飛行樂趣。
●T-REX 450 PLUS採用新款式的旋翼頭組,擁有卓越的飛行穩定性與操控性;上下4片機身側板結構,並且把複合材料技術用到伺服器安裝座上,免去安裝伺服器的螺母墊片,讓拆裝上更加方便迅速;動力方面搭配亞拓高效率的450MX系列馬達,源源不絕的動力猶如裝上一顆強而有力的心臟;特別設計全新的尾舵伺服器安裝座,將伺服器配置到機身內, 讓整體重心更集中有利於3D飛行;全新電池固定座,特別整合電子變速器的安裝位置,讓直升機的電裝配置更井然有序;搭配具備BEC電壓可調的REC-BL35P電子變速器,BEC電壓使用範圍5V~6V可任意調整 。
●ALIGN T6 是採用Futaba 2.4G S-FHSS跳頻技術6動作遙控器,直昇機功能與應俱全,油門螺距曲線、特技模式開關、D/R&EXP調整…等等,讓入門玩家不用花大錢即能擁有功能齊全的遙控器。
●T-REX 450 PLUS性能與其他450系列直昇機ㄧ樣,優異的飛行穩定性、順暢的動作反應、絕佳的操控手感,讓玩家以經濟實惠的價格就能擁有高品質的飛行享受。
產品特色:
1.直昇機與遙控器是經由原廠組裝設定完成的RTF版本,完成充電後接上電源即可馬上享受飛行樂趣。
2. ALIGN T6 是採用Futaba 2.4G S-FHSS跳頻技術6動作遙控器,直昇機功能與應俱全,並且提供15組模型記憶。
3.內建一般飛行模式與特技飛行模式,具備兩段D/R大小動設定。
4.使用強化塑料材質的新式旋翼頭組,搭配金屬旋翼頭固定座,結構強度符合3D飛行標準,並且擁有優異飛行穩定性與操控性。
5.新款4片式上下側板設計, 把複合材料技術用到伺服器安裝座上,免去安裝伺服器的螺母墊片,讓拆裝上更加方便迅速。

6.較窄的下機身側板與底板設計,堅固強度也提升飛行動作的靈敏度。
7.全新的尾舵伺服器安裝座,將伺服器配置到機身內, 讓整體重心更集中有利於3D飛行,也降低了伺服器因摔機受損的機率。

8.搭載MX系列高效率無刷馬達,大幅提升馬達運轉時的散熱效果,動力輸出表現更為極致卓越。

9.搭配具備BEC電壓可調的REC-BL35P電子變速器,BEC電壓使用範圍5V~6V可無段自由調整。(出廠預設值為5.5V)

10.專屬的尾舵陀螺儀固定座,避免尾傳動系統振動干擾陀螺儀效能。

11.新設計的電池固定座,外型美觀兼具整合電子變速器固定功能,讓直升機的電裝配置更井然有序。
12.高精密尾螺距控制組,同時滿足美觀與結構的設計,尾旋翼夾座具有平衡錘設計,有效提升尾螺距變化的順暢度。

13.新樣式流線造型的彩繪機頭罩。
14.搭配3S 2200mAh 30C鋰聚電池及專用分壓充充電器,具備2A快速充電電流。

建議! 初學者選購,於組裝、調機、飛行時務必委請老手從旁指導,使能讓您的入門飛行,事半功倍!

遙控模型的操作,使用者須有極高的安全觀念,請務必詳細閱讀與遵守使用說明書的安全相關注意事項。
【亞拓有全項商品,保有"產品責任險",是您最安心的選擇。】
●機身長:634mm
●機身高:224mm
●主旋翼直徑:715mm
●尾旋翼直徑:158mm
●馬達主齒:11T
●傳動主齒:121T
●尾驅動主齒:106T
●尾翼傳動齒:25T
●齒輪傳動比:1:11:4.24
●全配重:約633g

商品配件:
●T-REX 450 Plus空機套件組X1
●ALIGN T6 6動2.4G遙控器組X1組
●ALIGN R6GF 6動接收X1組
●3S1P 鋰聚電池11.1V/2200mAh/30CX1
●分壓充電器 RCC-3SX X1
●325D PRO碳纖主旋翼X1組
●450MX 無刷馬達(3400KV)X1
●GP790 鎖定式陀螺儀X1
●DS415M數位伺服器X3
●DS425M數位伺服器X1
●RCE-BL35P 35A無刷定速調速器X1組
●AA3號碳鋅電池X4

自備遙控及電子設備:
螺距規X1

网友:
标题

性比价可以,就是有些配件不通用,你还不如自己买空机480,933 922套装200多,GP750 200多,电池买25c的70左右 其他的收个二手的2801加接收约480,B6 电源150搞定,比固朗好多了

网友A:
450c RTF起步的飘过,但要是相信到手能飞的话,那就死定的了,起码也要调他那个两三天(新手的话)

网友:
刚入魔不懂品牌给同事就推荐了这个牌子。
不是说它好不好,都没玩过不乱评价的。
只是感觉品牌不咋的,别的也没啥意见,
最近大电直KDS感觉很logo样子不错
还不如自己装个飞越,ALZ,山寨等等呢

楼主:
  新手啊,今天模拟器到货了,装上一玩,,嘎嘎哦,好累啊,秒炸了,玩了2小时才晃悠着不炸了,练练看看吧,,不知道是玩魔的人不!!!玩都累死了,装机有点迷茫啊!!!

楼主:
  不像我给儿子买的玩具飞机(四通双桨125大米)这么简单!!差距太大了,,太不听话!!

网友B:
固朗450sd路过………新机器到手拆看看部件有没有虚位…螺丝是否松动…不要一味的相信别人…你要问老鸟他会推荐你入上万的飞机…对于新手只是尝试自己自己都未必知道能玩多久…什么事别指望别人。人家只会让你潜水…航模论坛就这麽冷漠…

楼主:
谢谢支持,,,了解了,谢谢玫瑰评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固朗是我刚入的…虽然我不是很懂但是至少我认为还是很稳的…

网友:
ls 入6通,直接上的450?

难道 玩航模 分2种玩法?

1种 玩迷你机

1种 玩大机?

我现在知道迷你机的入门,在这版看帖子,直接上450入门,差距很大啊

网友:
不大吧,我就是迷你机+模拟器,直接上450  炸炸很健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必须垃圾,我就有450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朗450sd路过………新机器到手拆看看部件有没有虚位…螺丝是否松动…不要一味的相信别人…你要问老鸟他会推荐你入上万的飞机…对于新手只是尝试自己自己都未必知道能玩多久…什么事别指望别人。人家只会让你潜水…航 ...

真是这样啊?那只好继续潜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c RTF起步的飘过,但要是相信到手能飞的话,那就死定的了,起码也要调他那个两三天(新手的话)
俺就是到手即飞, 无炸!!     后期是经常炸!

网友:
标题

450C......爽啊!买了4个月了,我只飞2次,没完整的飞完1块儿电!我承认我技术不行,可我有前辈带,师父也调不好!刚买了中联,主轴,副翼杆儿,准备换了!唉......原装斜盘舵机也不行了!呵呵,哪位兄弟能给我几个KST?!!!我想自杀......JJ把我玩儿的我连生活的信心也没有了!

网友(2012-09-08):
我有两架450C,因为配件有些不通用而且价格也不便宜,舵机和KDS800真的很差,9G舵机逢炸必换,陀螺仪也是炸几次就挂了。从新手到现在已经炸出一架新机的钱了。我想倒不如直接上YT SPORT V2+2801.多出一千但物有所值。炸了有副厂件。学调机是必须的,只有自己装的才能自己修,最好身边有老鸟!

网友(2013-11-25):
是不是这个呀,我也看了好久,打算入手呀?

网友:
我也是450C入门,说入门机子是不错,三个9G舵机换金属齿后没炸坏过(都是小炸),新手最好是仔细看好说明书,检查控的设置(油门,螺距。。。。)820+590锁尾防温漂,反应是没哪么灵敏但对新手刚好。多看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4309视频。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