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2.1 设置求救!

楼主(2012-06-25):
从2.0升级为2.1以后,感觉飞机自旋更平稳,可是发现悬停时,旋翼头有间歇性抖动,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飞机是T-Rex 450 pro v2 3GX 官方标配。3GX安装在机身内。

网友A:
是否转速不够,提高下转速试下。另外也可能是升降和副翼的感度过高,描述比较抽象 可以试试是否能改善

楼主:
升降和副翼的感度我调到最高,明天我调低点试一下,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查明:是螺距舵机工作异常,换了一个舵机就正常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飞机降落收油是震动很大;后来调整一下油门螺距曲线后,不再有震动。低油门时螺距不能太大,否则收油时会引起共振,飞机狂抖。

网友B:
楼主能否把你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共享下,谢谢,我也是这个套机

网友C:
我的也是这个叽叽,昨天狂抖两次,见形势不好降落后,两大浆飞出,原来是横轴罗斯松脱了。

网友D(2012-10-03):
要细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