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运行不了`凤凰模拟器

楼主(2012-06-25):
运行不了,老出错 ,求救大家, 老提示  出现一个问题,导致程序停止工做,请关闭该程序,DX我换了,郁闷中

网友:
装一下 direct 9.0c 官网有下 载的

网友:
我也是WIN7 可以正常运行。
但是在设置控的时候最后一步保存会出现问题。
解决办法: 在XP设置好,然后拷贝我的文档里 凤凰文件夹,到WIN7的我的文档 覆盖凤凰文件夹。然后就可以启动了。

楼主:
direct 9.0c也试过了,不行,只能试下2楼这位仁兄的方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少装了个驱动!光盘里有!

楼主:
少装那个???C++05和08,direct 9.0c也装了,``都不行`````

网友:
不是缺乏文件,是你的win7有问题。我用win7 64bit旗舰版,装G4和凤凰3都很顺利,爽飞中。

楼主:
我终于搞好啦,要英文版安装,游戏里是中文菜单,坑爹啊····搞了我N个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