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关于扫齿的问题——为什么不用金属齿????

楼主(2012-06-25):
看了下,基本上从玩具到700,好像都是塑料齿,450以上的机不在乎金属齿这些重吧??

用了金属齿,扫齿的机率会下降很多 吧?

网友A:
不扫尾齿就扫主齿,你觉得如何?

什么,主齿也金属的?

电机电调都给你废了,你想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扫尾齿就扫主齿,你觉得如何?

什么,主齿也金属的?

电机电调都给你废了,你想怎样!

不明白你说什么

电机转速这么高,马力又大,用金属齿轮不应该更安全么??

网友A:
都用金属齿,然后旋翼被卡住不转,那么等着电机冒烟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泄力,保护主要部件!

网友:
不扫齿的话....说不定机架都开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金属齿,然后旋翼被卡住不转,那么等着电机冒烟吧

哦,原来 是怕卡死学习了

看来还是不够动力吧。。。

油机应该可以上金属的吧??人家汽车都是金属的。。。

网友:
我说句楼主不爱听的话,只当是玩笑话,楼主上学也许就没好好习,物理课里你没学到"能量守恒定律"? Q吸=Q放,炸机后难道力都没了? 怪也! 呵呵,至于汽车也是金属的那不错,但是车祸后难道汽车还完好无损? 好好想想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还是没明白,比如说炸鸡,所有旋转件都被突然强制阻转,这时候这个力量是要释放掉的,这个力量必然会毁掉比较薄弱的地方,如果所有齿轮金属件都能抗住,那么电子设备必然过载,就烧电子设备,总之就是需要一个释放压力的环节,这个在有些舵机里面也有专门的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头,汽车的部分器件是不能使用金属的,就像F1的壳,那是释放压力的一部分。

网友:
保护更主要的 部件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 是怕卡死学习了

看来还是不够动力吧。。。

油机应该可以上金属的吧??人家汽车都是金属的。。。

你冒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

都用金属齿轮,把动力增加n倍,这时候炸机,你觉得金属齿轮会不会碎得唏哩花啦的?

这时候你是不是要求用硬质合金齿轮?然后呢?

为了保护主旋翼头和舵机不坏,有一种易断舵机臂,就是用来释放炸机能量滴

网友:
如果不可避免坏一个,就设计成损坏最便宜的那个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话说,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质能守恒”还真没有什么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综全楼上几位魔友的解答,我想我应该明白了 塑料齿盘就是一个“替罪羔羊”之类的,万一被卡住或者发生其他可能会引起发动机、主旋头等损坏的故障时,就牺牲齿盘来保全其他部件,所谓“丢卒保车”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 学到知识了

楼主:
 我原以为“扫齿”是因为自然使用磨损

网友:
塑料齿还有个作用,就是自润滑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什么叫自润滑,为什么塑料有?

网友:
炸机泄力,及自润滑

网友E:
肯定有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