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40A可以用在64涵道上吗

楼主(2012-06-25):
RT。想最低成本玩涵道。不知道可行么

网友:
普通64涵道可以,黑旋风4S除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蓝岱64金属普及版涵道呢,看那个参数,蓝岱64涵道好像是42A

网友:
只要不是一直全油门、做好电调散热,应该没问题。
好盈电调不虚标。

网友:
还是别上了  用好点的 保险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208元60A,天行者53元。不是一点价格差距。飞腾45A的话,考虑将来升级,会成为鸡肋啊

网友A:
我飞普通64涵道的飞机,就是用40天行者。
已经飞很久,而且经常长时间大油门飞行。
黑旋风和70涵道就用飞腾60A,更大的用80A和100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河马大哥,请问你的普通64涵道是什么牌子啊。飞翼吗。黑旋风的64涵道如果只用3S不知道天行者可以应付吗,求解答

网友:
上好点的电调 保险点  要是摔了 就不值了

网友:
64mm涵道我用过FW的KV4500,还有另一牌子KV4500的。
黑旋风KV4800的在3S下全油门电流在40A左右,我没试过。因我都是4S用,用60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河马大哥,看来我能最低成本玩入门涵道了。呵呵

网友:
但即使好盈电调不虚标,也别长时间全油门,尤其夏天气温高。如果考虑将来升级,可以考虑60A的,用途会广泛许多。

网友:
 60A的  一步到位

网友:
是一步到位还是按部就班,我想还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喝经济情况决定。

近2年我买过20多个电调,从XXD到DYS到好盈等等,除了2个DYS的炸坏、其他都健在。
小结一下,其实没有什么必然或者不然,自己喜欢就好。我也不便对这些电调做过多评价,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大家都懂的。

如果喜欢飞不同的飞机,又不想一下投入过大,可以一步一步上,我就属于这类。
有的只专注于某些机型,飞机数量不多,则可考虑一步到位,买好一点的。

网友:
黑旋风64涵道KV4800上4S电,我用的好赢飞腾80A。狂飙无鸭梨!!!

网友:
我的T45用黑旋风KV4800 3s 天行者40a 没问题,不过不敢长时间最大油门

网友:
说实话  我就用天行者的40A 连接电池 用来测试舵面 一会就发烫了

网友C:
黑旋风64涵道,KV4800的可以用天行者40A电调,长期满油都 没有关系,我夏天飞5块电池,中间都不带休息的,,下来就是去,还一直满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黑旋风64涵道,KV4800的可以用天行者40A电调,长期满油都 没有关系,我夏天飞5块电池,中间都不带休息的,,下来就是去,还一直满油
 太神了!

网友(2012-11-17):
我都是 半油门飞,只能飞3分钟就下来了,电池就报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神了!

估计是用的山寨黑旋风4800KV吧  100块钱那种  我用那种涵道可以做到一直全油不休息接连5个电  天行者4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飞普通64涵道的飞机,就是用40天行者。
已经飞很久,而且经常长时间大油门飞行。
黑旋风和70涵道就用飞 ...

4S电池 蓝岱70金属涵道10叶  用好盈80A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