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助关于亚拓550用凤凰80A电调

楼主(2012-06-25):
最近觉得斜齿噪音小动力还好,所以决定把550升级为斜齿,顺便把电调从原厂的亚拓70A电调换成了凤凰80A HV电调,电机齿和大齿用的是700E用的12T+112T,电机是亚拓600MX 1220KV的6S电机,在凤凰电调里设置好后选择了normal 1800转,3D 2100转,这对550来说并不是个高转速,但是在起飞时候明显觉得转速太快了,并且切3D的时候转速没有变化,我当时只觉得挺郁闷,没多想,还是飞了几个起落,回家后看了下电调里的记录,显示电机的马力一直100%,但是转速我只设了1800转,这就说明转速并不对,我一直在用100%的转速飞行!!我截了凤凰设置软件的图,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loveliness: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不知道。

网友:
定速1800转得时候,遥控器油门曲线设定值是否错了?

楼主:
定速1800的时候遥控器里是30%,根据电调的提示弄的

网友A:
清空电调设置,重新较准电调行程,重新设置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空电调设置,重新较准电调行程,重新设置电调
好的,我试一下,今下午去飞一下看行不行

楼主:
刚刚去外场试了下,把电调恢复了出厂设置重新设置了一遍,把油门行程也设置了一遍,但还是不行,在NROMAL下转速已经到了100%了,切3D没有反应,大家帮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啊?急死了

楼主:
来个明白人说一下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去外场试了下,把电调恢复了出厂设置重新设置了一遍,把油门行程也设置了一遍,但还是不行,在NROMAL下转速已经到了100%了,切3D没有反应,大家帮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啊?急死了

现在电调中得定速功能关闭,另外如果你3GX刷2.1的话,3GX 2.1要进行油门行程调整的。另外很奇怪的一点,80A HV高压电调,怎么配了1220KV 低压电机呢,应该配510KV的电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调中得定速功能关闭,另外如果你3GX刷2.1的话,3GX 2.1要进行油门行程调整的。另外很奇怪的一点,80A HV高压电调,怎么配了1220KV 低压电机呢,应该配510KV的电机哦
我现在用的MB,没有用3GX。凤凰80A HV支持6S的,我觉得以后换机这个电调还能用,就用了它了,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C:
试下将定速关掉试试,用曲线飞

网友:
看下你的normal油门曲线是不是0-100一条直线,可能没正确设置油门行程。以前我遇到过,0-30的油门曲线设定行程,结果是只要推油门就感觉转速超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下将定速关掉试试,用曲线飞
用曲线的话在控里设置百分比是设定的电机的功率百分比还是电调的??如果用不同的电机齿和大齿的话会有区别吗??

网友D:
lz都不是菜乌了,这个还用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都不是菜乌了,这个还用问吗?

哈哈,这个真的不太清楚,来个明白人说一下呗

楼主:
顶啊,来个帮忙的啊

网友D:
没用过风凰,但看了lz设定了指定转速,为何还勾选允许自动转速呢,试把这个取消勾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风凰,但看了lz设定了指定转速,为何还勾选允许自动转速呢,试把这个取消勾选看看
允许自动转速是为了熄火降落失败时可以切回来,这个应该跟电调转速不对的问题没啥关系,不过还是谢谢帮忙啊: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曲线的话在控里设置百分比是设定的电机的功率百分比还是电调的??如果用不同的电机齿和大齿的话会有区别吗??

应该是设定电调的输出功率,也约等于电机的吧。先试一下嘛,反正不用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