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转无刷外壳碰到定子怎么修理?

楼主(2012-06-25):
炸机了,炸坏不少东西,大多修好或者胶水粘好了。还剩下
电机
,是朗宇外转无刷,黑色的那种。用手转,从外观能看出来外壳圆柱偏心,能感觉到外壳碰到定子。拆开来看,定子和对应的磁铁位置有磨损。3mm主轴没弯,两个轴承旷量很小,也没问题。应该就是铝合金外壳变形或者偏心了,能修吗?怎么修呢?

楼主:
奇怪的是,每一块磁铁同一位置都有磨损,只有一两块不明显。
如果单单外壳偏心,应该只有一个近心点上有磨损。定子同样高度的位置上,一圈都有磨损。如果定子偏,应该只有突出的位置磨损。现在都磨损,照例说是轴承问题。
但是轴承没有很大的旷量。
如果轴承偏心,定子上的磨损应该只在一个点。难道朗宇电机气隙小到本来就有接触磨损?

网友A:
上个图片看看

楼主:
汇报一下,基本上修好了。主轴和外壳不平行,用老虎钳蛮力掰,顶丝不拆,掰一点装上去转听声音,一直到没有声音。修之前通电旋转有明显的碰擦声。已经全部装好不高兴拆了,以后有机会拆开再拍照上图,不过最好别炸机拆电机,这次主要是天太热口干舌燥飞行中精神不集中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