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 100 舵机发出嗡嗡声且不会动, 求解

楼主(2012-06-25):
潜水已久, 今日才注册上来问问题。请教有经验的模友是否有类似情形。我已有MCPX V2,今日又自淘宝入手 FBL 100。一通电对频, 机子立刻满地乱滚秒炸 (我油门已切 Hold,且油门在最低)。无奈只好拔主电机插头,通电后调机,最后发现控里面 monitor 的行程很奇怪,果断 reset,立即回复正常。

之后爽飞2个电,发现悬停还比 MCPX 稳,暗自窃喜之时,突然机子失控向侧边飞去撞墙。切 Hold 后重新插电,检查舵机动作,
1. 发现右侧舵机只能向上, 无法向下,舵机的发出高频的嗡嗡声,但舵机就是不动。
2. 断电后,用手指转动舵机的大齿轮,一开始会在中间,但是还是出现嗡嗡声。然后推油门向上, 十字盘往上, 然后往下时,舵机又不动了。

无奈之余联络淘宝卖家, 卖家建议我送回原厂检修。

我有点怀疑是舵机轴上小齿轮过松,以致于小电机一直空转,但是我又不敢用胶去粘怕弄坏。不知各位模友有没有遇过类似的状况?

谢谢大家

网友:
路人甲表示:
是舵机挂了啦,和齿轮、电机没关系
调换齿轮和电机问题依旧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飞2个电就挂...
MCPX 炸了七,八十次,十字盘换了三个,主轴裂,尾杆断,舵机还很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路人甲表示:
RP问题
我的某副厂舵机一直坚挺。。。直到某一次不小心整机掉进菜油里。。。
副翼舵机和你的症状一样,只上不下

网友:
这其实就是MCPX贵的道理,MCPX的直线舵机真的很抗操,我的MCPX炸了最少也有50次了,有时候是3D直接全油拍在地砖上,捡起来,推一下齿盘,继续飞,至今原厂件没换过任何东西,除了炸断了2条拉杆,没有任何问题,头罩都没破,真的是不死小强啊

楼主:
真可惜,FBL 100 其實很好飛說。
只能說我人品不好,玩了兩個電就下課。

另外問一下,FBL 100 的主軸可以用在MCPX 上嗎? 我看淘寶上宣稱是通用的。MCPX 的原廠主軸真貴啊。

网友:
反正售后,不管啥问题淡定一把,这机抗炸能力是911级的,飞起来也很稳,很直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己买3*1.5或者3*1的碳管自制咯
实心的也行
用原厂主轴参照,0.8钻头钻2个孔,锉刀锉个面,搞定

网友:
将右边舵机拆开,用酒精洗掉碳膜电阻上的润滑有,如果被划伤了碳膜露出金属底,那么只能这个寄回厂里换一个新的。
如果没有看到划伤,可以调整压簧片,使之安装后与碳膜接触紧一些,然后用手抓紧飞机,推油门并来回打一下副翼,看看右边的舵机是否正确响应摇杆而移动(这样可以避免炸鸡),如果正常就解决了,不正常还是要将这个舵机返厂换一个。厂家的售后在HiSKY俱乐部子论坛找或者搜“莫林”这个id

网友D:
运气太差了寄回厂修自己修太高难度,此机我每电多炸还后悔买太多零件了,现只换一脚架一尾电一尾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运气太差了寄回厂修自己修太高难度,此机我每电多炸还后悔买太多零件了,现只换一脚架一尾电一尾杆。
FBL 100 这么耐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FBL 100 这么耐炸吗

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FBL 100 这么耐炸吗

应该说mcpx的设计的宗旨就是为了尽可能的耐炸(耐炸不是炸不烂,不要扣字眼哦,炸鸡不切熄火全力撞击而损坏那是基本技能不过关),fbl100只是照搬了mcpx的设计并提供低成本易损件更换方案。 我的fbl100很早就替代华科尔cp成为室内主力机(室外是mcpx ),经过上百次飞行,目前我只炸坏过一个机身和2根尾管(头罩经过纤维胶布的保护虽然伤痕累累,但是依然可用),不过舵机寿命不如原厂的耐操,不知厂家何时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