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翻箱倒柜找出来的JJ,不知道改cnc雕刻机能否可行,反正我是先拆了

楼主(2012-06-25):
我想用这个小钻铣改一个cnc雕刻机,不知道行不行,要是行的话求大神指点步进电机该用什么样参数的,电气系统不太懂,电脑有现成的家用机,具体改装方案目前我还不太懂如何去设计,希望有知识 的童鞋们帮忙出谋划策,小生在此感激不尽
描述: 整机z轴130
描述: 长轴,不知道该叫x轴还是y轴总行程550
另外一个轴的行程200

唉,不让传太大的啊

唉,不让传太大的啊

楼主:
机器各部分完好,没什么太大的硬伤,闲置不用好久,一直都是当台钻用的,总觉得有点浪费,看坛内大神改装自制的各种数控雕刻机很有爱,想尝试一下是否自己也能改装一个,但这个十字平台是燕尾结构的,和大家用的那种滚珠结构不一样,所以求大家帮帮忙,帮我谋划一下啊

楼主:
各位大神来看看啊,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
你家的箱还真大,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加是搞机械加工的,但我又是个只会线切割干活的门外汉,临时帮我丈人打打工而已,他有这么个小钻铣,我看闲着就帮他弄弄啦,他岁数大了,也搞不懂数控了,只有我来学啦,我大学上的是土木工程,半路出家,所以好多技术方面的东西不太懂,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z轴不好改,再找找看看是否还有更好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z轴为什么不好改呀,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多打几个字啦,谢谢老兄啦

楼主:
来人啊,这么好的jj没人给出个方案,多白瞎啊,本人动手能力还是挺强的,家里还有好多机器可以进行加工工件的,谢谢大家啦,求指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圆柱主轴升降时会左右偏移的,数控z轴工作时你应该明白其中的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那该如何去修改呢,z轴是否要大动?改成龙门式的还是说z轴直接把圆柱型的改成带滚珠滑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啊,十字平台是燕尾的,是否要改成滚珠滑轨的?我怕燕尾型的会导致步进电机扭矩不够啊?摩擦比较大,是不是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立柱改成燕尾槽加丝杆就行,但工程很大

网友:
导轨贴塑

网友:
要精度用滚珠丝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兄,导轨贴塑是什么意思啊?能否详细说一下

网友:
卖掉,加钱买一个小雕是最佳方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旧贴吧,有很多例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学习一下diy的技术才是关键,问题是我家有好几天铣床等着改呢,所以我拿这个主要是学习技术来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但是旧帖有好多步骤我都不太懂啊,比如电脑是如何与控制板相连的,控制板又是如何与伺服器相连,我都搞不明白呢,没见过真正的详细过程是在看不太懂,靠想象有点不太现实啊,这个十字平台我还在考虑该不该改成滚珠滑轨的,丝杠用滚珠丝杠是否有必要,z轴用滚珠丝杠的话精度能否提高,圆柱z轴保留的话精度能达到多少的预测

网友:
 楼主要好好从头学了,不然搞出来也没法用.坛里和网上有很多相关知识,多看多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但是旧帖有好多步骤我都不太懂啊,比如电脑是如何与控制板相连的,控制板又是如何与伺服器相连,我都搞不明白呢,没见过真正的详细过程是在看不太懂,靠想象有点不太现实啊,这个十字平台我还在考虑该不该改成 ...

以大家常用的MACH3来说
电脑与控制板(接口板)通过并口线连接;
接口板与电机驱动板连接;
电机驱动板与电机连接;
再按这个的配置在MACH3里面相应设置。
有加工条件的话,自己用钢板线切割台龙门式的,比改这个小钻铣要简单些吧。
小声问下,这个小钻铣看着不错,有多重,多少钱出?

网友:
这个  不好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我得问问我岳父,是他的货,重量貌似不轻,一个人拉起来很费力,我一个寸劲才能走十公分的路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啊,好多大神都说了,不好改,我在考虑新的方案了,看样子要自制好多东西啊

网友:
主要是Z轴是个圆柱  要是方轨就好了

网友:
小机器看着身板不错,拿去改有点浪费而且还要折腾,不如卖了换钱重头开始.

楼主:
回复 网友F:

z轴是可以拆下来的,完全可以直接切个方轨上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改小铣的话没什么意义了,我想把这个平台改成滚珠滑轨的,然后加上丝杠和步进电机,这是初步的想法,然后把立柱拆掉,换个龙门或者方立柱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主要是相中他的身板挺好来的,不然不考虑用他改的

网友:
把图翻转下很麻烦吗?歪着头看到无所谓,唉!!!!!

楼主:
回复 网友I:

呵呵,我忘记了,实在不好意思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改成数控铣还行,不适合做雕刻机,因为雕刻是高速加工,你这机机的主轴转速太低了。

网友:
还是当台钻比较好!

网友:
一定要改它也可以,做三块三角板从现立柱为一个顶点,另两个角上装两根光杆、两根光杆中间装丝杠,步进加减速同步轮装顶端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机的主轴转速最高能达到多少?是否能修改,或者干脆换一个雕刻电机,毕竟立柱是要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你的意思是拆掉立柱换成龙门么?能画个简图看下么?谢谢

网友:
1,楼主会线切割又是学土木工程,应该会CAD,也会用软件,做刀路,转G代码比大多数坛友有经验,这是你的一大优势。有助你做成。
2,你对步进驱动和步进电机了解多少?,翻老帖完全可搞明白,
3,用MACH还是维宏?建议用维宏,你岳父工厂作设备用,不是玩的,要稳定,用MACH买接口板,在淘宝买个汉化的MACH软件(免费的大多不好用);用维宏买插卡(DB的)。
4,让步进电机转起来,可能要用86步进电机,可以不换丝杠作为数控铣使用,你得买几只配套驱动器,正确接线,你如想研究步进,最好买一只自带脉冲的可调速的试验驱动,事半功倍,
5,这个改成了,你线切割一只全钢雕刻机,只是花点时间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K:

感谢您的大力支持,我会按照你提供的资料进行学习及准备的,这个我完全是用来练手的,准备做一个三轴联动的样机,所以精度要求并不高,再次谢谢你

网友K:
1,你不必改立柱,加上点机构就成(我用手机,没法画图)
^
〇原主柱
<O。 o O>光杠。 俯视图
光。 丝
杠。 杠
2,以这个机架,改成数控铣,不要改成雕刻机,
3,你可线切割,做一只雕刻机,比改这个划算。

网友:
回复 网友K:
谢谢,这种是可以升降的立柱,这样可以了,谢谢帮助,我正打算这样改

网友:
回复 网友L:
是的,很久的货了

网友M:
还是当台钻用最好

网友N:
很多例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N:
等材料中,还在学习

网友O(2013-01-12):
你家的箱还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