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冰箱压缩机 DIY 高压洗车泵的可行性

楼主(2012-06-25):
高压洗车泵什么原理 ?有空闲冰箱压缩机一台 能否D一个洗车泵 高手们讨论一下

楼主:
我的头像怎么改不成个性的呀 郁闷

网友:
一百个行不通

网友:
估计够呛,

楼主:
呵呵 那就算了 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制个性图到网络相册,再把网络地址复制到本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不行滴,洗车机我倒是拆过原理就说不上来,时间比较长了有点忘了总的来说就是多活塞异步工作,小缸径长行程,这样才能获得不间断的高压水柱。

网友C:
先把压缩机diy成空压机,向高压储水罐里打气。和打药用的喷雾器原理一样。

网友:
不行的

制冷压缩机,只能压缩气态工质,不能压缩液态的。制冷系统中气液分离器的存在,就是防止液态制冷剂进入压缩机,造成“液击”将压缩机损坏。

网友:
应该是柱塞泵吧。

网友:
这个,工作原理不一样吧 虽然都带压缩。。。

网友:
用猪肉做一碗羊肉汤一样

网友:
洗车机上面那位老哥说过了,是多个小径活塞工作的,实际工作类似于脉动状态。压缩机应该不能进水吧,即使能进那个活塞也压不动那么多水,几下就烧了。压水罐的法子得到的压力不高。

网友:
拆王说的对,只不过这样洗下去和我小便差不多

网友:
简单的说一个空压机一个液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压缩机diy成空压机,向高压储水罐里打气。和打药用的喷雾器原理一样。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这个肯定不行,洗车泵是柱塞泵,压缩机沾水生锈和短路

网友:
可以搞个喷射泵,不过压缩机气量太少

网友:
再高压也洗不干净的。光冲不擦洗不净,要细水长流地擦洗才能洗干净。

网友:
不行的.有多少烧多少

网友:
不管你用什么原理什么结构,冰箱压缩机就200W,洗车泵多少瓦?
能量守恒所以功率严重不足所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压缩机diy成空压机,向高压储水罐里打气。和打药用的喷雾器原理一样。

就洗一辆车,用水也不多,这个办法凑合用,总比淘 宝上简易手打气的要好点吧 不过还真是要D一个空压机在先 看来无意义了

网友:
不行的哈,原理都不一样。你可以查看一下有关柱塞泵的质料。如果需要泵流量不大,压力在0.6MP左右的话。有一种喷雾器上面用的隔膜泵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