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漏电??

楼主(2012-06-25):
已经被电三次,是隔离变压器,被电后空气开关会跳闸,还好还好要不我小命不保啊,我连接线板的开关都没开额,是零线漏电??就是毫无规律的被电,貌似是碰到零线,应该怎么排查?

网友:
拆了,绝缘好从重绕过线就好啦

网友:
正常的零线摸上也没什么感觉的,你确定开关在火线上?

网友:
我就是零线接火线被电了几次,接线要分好零线火线

楼主:
..对的啊,开关是在火线上的,而且我现在碰他也没事,就有几次被电到,然后跳闸了,

网友:
隔离变压器无零火之分

网友:
楼主你的主要被电过程没有说清楚,是被外壳电击还是被二次绕组电击。我通过我所知道的知识一起帮你分析一下原因,隔离变压器漏电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主次级之间绝缘击穿,造成市电串入二次回路这时解决的办法只有查找或更换绕组,检查方法,用500V摇表分别接入主次级的引线进行测量,再分别将各个绕组与外壳进行测量,找出原因。
2、空气开关接入零线这时虽然变压器是不工作的,但一次绕组还是有电的。解决方法改变空气开关位置使空气开关接入相(火)线。必要时使用双空开
3、平时我们所说的零线,有很多人认为零线上没有电压,这是不正确的理解,变压器低压部分采用的是3相4线制的星形接线,正常时零线是不带电的,我们家庭用电取其中一相与零线进户,就得到220V电压(相电压),如果取二相火线进户就得到380V电压(线电压),但有几种原因也可以造这个220V进户的零线带电,变压器的星形接线中的中性点在变压器处就接地了,这就确保变压器中性点的0电压,当这台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情况不好时,变压器的A相、B相、C相负荷严重分配不均匀时就会改变中性线上的0电压点,会发生中性点偏移现像,这时中性点就会带电了,这种情况在线路末端及其明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导线是有电阻的,线越长电阻越大,这时负荷越大时,流过的电流越大,三相流过的电流差别越大,中性点位移就越明显,零线上带的电压就越高。有时可以高到50-60V这就是你为什么空气开关在断开的情况下也有被电击的现象发生了,这种情况下用电器也就越危险,正常时用电器额定电压是220V(+-10%)也就是198-242V,这时如果中性点有电压就可能出现220V+60V有280V,你想想看用电器能不烧毁吗?这就是为什么说有的人想将自己家的零线当做地线来使用,这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行为。所以我建议你查一下你的家电路用万用表查一下你家的零线上电压有多少,有没有处在电网变压器的末端,正常时在5-10V左右是正常的,因为这个电压没有超过安全电压12V的标准。如果你用万用表查出你家的零线电压超出安全值很多就要注意了,去供电部门反应一下情况叫他们过来帮你改变一下这个变压器下所接负荷,使三相负荷平均一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