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钢结构 渔栅雕刻机【第五轴攻略】 13-5-24 146楼更新 五轴空走试机视频

楼主(2012-06-26):
目前的进度:

主要材料:12#槽钢(GB是120×53×5.5,具体买到的是多少就看天了),6米
100方管(100×100,材质大致是Q235吧)
SBR/TBR25 带座光轴(TBR就是比SBR宽点吧?),TBR滑块(我觉得那个预紧的功能看起来就很撸...)

预计使用800W水冷主轴

加工范围:
650×400左右

加工目标:
能啃动钢...能啃动就行,速度无所谓...

目前的规划做到这一步...

槽钢全部都是800长度,铣一下顶面的平面就可以用了。

螺杆的用处,一是增加强度,二是保证装配精度,三是之后灌水泥的时候做筋。水门汀是好东西啊。

楼主:
底座,3条槽钢

M8×620螺杆,不知道能不能买到硬度够还切了卖的啊...

楼主:
Y轴,两根带座光轴的间距是300,长出来的部分是为了尽可能利用丝杆,也用来上螺丝和加油

楼主:
X轴准备用两块槽钢背靠背螺接起来,一直觉得带座光轴一上一下的结构看起来就非常牛逼...而且槽钢一买就是6米,剩下的也得物尽其用。

TBR25滑块的宽度有83之多,把导轨放在中间也属于不得已。此图仍是SBR导轨,窄一点,考虑X轴换TBR的轨。

楼主:
整机克服千难万险也会全部采用螺接,因为我不会电焊,不放心外加工精度,也对焊接带来的“应力”这个概念不知觉厉,螺接就螺接吧。
完工后会在底座和立柱灌水泥,不知道灌成一体的会不会有什么加成呢...
求各路高人批判。

网友:
这机器肯不动钢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做到一半你就会觉的要能啃动钢,而且要速度

网友:
焊接后热处理会消除应力

网友:
一定啃得动,人家又没说要精度和速度!支持一下

网友B:
我的就是钢板加槽钢

不追求速度。应该可以啃钢。我的机器就可以。也是钢板+槽钢。外加了一点角铁。是否啃的钢,感觉好像要主轴大点,刀好点就没问题。不知道你方管壁厚。就怕变形。我就是怕钢板变形,所以在背面加了槽钢

网友:
650×400用带座光轴,你想要什么样的精度?老老实实用方管焊吧你

网友C:
不焊接的话可以用环氧树脂调玻璃纤维+螺钉,强度不会比焊接差.
立柱要用斜梁做个3角结构.

网友:
观望楼主将来是如何加工导轨安装面的

网友:
哦,这边也开工了,围观。

网友:
玩玩没问题的,又不是做加工产品的东西

网友D:
水泥无弹性,优点也.合理利用,爽哉!近日在思索机床底座若用钢筋水泥结果似乎更合理.

楼主:
这两天事情N多,还要帮别的学院设计某种实验台,看看最后能不能蹭两条导轨回来...

做了个TBR25滑块的壳子,第一次搞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到一半你就会觉的要能啃动钢,而且要速度

速度什么的,都是浮云。
我觉得只要电机够暴力,总能啃得动一点的。只要啃得动一点,慢慢啃就是了。
暴力不是问题,而是解决问题的答 案!
如果暴力没有解决问题,那肯定是因为你不够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追求速度。应该可以啃钢。我的机器就可以。也是钢板+槽钢。外加了一点角铁。是否啃的钢,感觉好像要主轴大点,刀好点就没问题。不知道你方管壁厚。就怕变形。我就是怕钢板变形,所以在背面加了槽钢
100的方管应该是6个的壁厚,变形问题不会很大,今天中午去买的时候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焊接的话可以用环氧树脂调玻璃纤维+螺钉,强度不会比焊接差.
立柱要用斜梁做个3角结构.

环氧的话会不会造成间隙?调玻璃纤维,是指像糊玻璃钢一样弄吗?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泥无弹性,优点也.合理利用,爽哉!近日在思索机床底座若用钢筋水泥结果似乎更合理.
但水泥有一个问题,它的热胀冷缩率和钢不同,貌似可以用来造机床的水泥是某种特殊的、特别配置过热胀冷缩率的水泥。
CNKI上有58年的水泥造机床的论文...

楼主:
、TBR25UU,配合数据是TBR25UU的,内部数据是LM25的,加上一部分臆想...

网友:
100的方管做立柱。如何固定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一种非常猥琐的方法...

楼主:
选择使用4080的铝合金型材来做方管的连接件,强度...应该差不多,反正不行换成钢件也不麻烦。

楼主:
12号槽钢235元一整条,估计不会是国标的,不过差也差不太多。
飞三面加工费+立柱100方管 420元
方管直接送去线切割,90元,今天太热就没去拿...好吧,其实是我懒。

随便大致摆个样子,勉强能出加工室的门。

有些地方看着还不错,其实刀痕有的地方还接不上MLGB的......................

网友:
槽钢还是用老的好!厚实

网友:
我正想办法用钢做这个TBR的滑块,铝基座也要用钢搞,因为铝的东西强度肯定不行的,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了,先用铝的做好了机器再用机器自己改造升级自己,现在一个7025钻铣床搞大件多孔又厚的板,手摇的累死俺了,一天也做不了多少活,要是改好了数控起码比这个快4倍啊。。。。

网友:
我初步的想法是先加工出滑块体,再用线切割割出那个滑块的轴承孔。

网友F:
还有就是买的那些滑块为了上下两面都能锁螺钉,把四个角都铣出了容纳螺钉头的空位,大大的影响了滑块的整体刚度,其实就一个方块是最好的,然后那个调间隙的缝也不要开,直接开一排的螺钉过去,顶轴承外套微调间隙比那个缝的刚度高,螺钉从后面拧进去。这个设计有点蛋疼,因为从上面拧比从后面拧麻烦的多,一般是先装滑块在两跟平行的导轨上再把装好滑块的滑台放安装基座板上,然后拧紧滑块才能保证滑块与导轨的正确接触位置的。如果是从上面拧的话,手要伸到导轨下拧螺钉是不现实的,如果先拧紧外部的那两个螺钉,再把装好了导轨的滑台拉出来再拧紧滑块,位置肯定有变动,就象车床的二次装夹,所以直线方轨都是从后面拧的,没见过可以上下都能拧的。这个滑块估计是低精度的场合用的所以可以上下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就是买的那些滑块为了上下两面都能锁螺钉,把四个角都铣出了容纳螺钉头的空位,大大的影响了滑块的整体刚度,其实就一个方块是最好的,然后那个调间隙的缝也不要开,直接开一排的螺钉过去,顶轴承外套微调间隙比 ...

我觉得其实最影响刚度和精度的是那个轴承,滚珠的自定心结构注定了是不可能承受太大切削力的,不如直接用小一号的滑块,中间换铜套,简单实用效果好。
话说直接用50左右厚度的钢板线切出整体不是更好。

楼主:
背对背,涂530胶,夹紧。用平板玻璃做基准,因为平板玻璃上下表面均为绝对平面且绝对平行。

这个水平仪的作用是装逼...不要管我,我还没读完说明书。
之后上面再飞一刀,就能装X轴导轨了。

楼主:
练手,锯了一块4080,不出所料地锯出了各种奇葩的曲线...

划线准备打鱼栅孔,因为学院的铣床实在太TMD小了,行程还不到需要的一半,既然这几个孔不需要精度,干脆拿大一号的钻头划线打孔。
至于蓝油红油那种高档货色,学院照例是没有的...划针是型材雕刻机的三棱雕刻刀...

楼主:
现在请大家参观一台罕见的机床,传说中的DIY神作,铣改钻!
因为X轴的手轮碍着事儿了,本来对它就不待见,干脆一拆了之。

一个不靠谱的靠山,因为没有800长的硬尺,干脆就不划纬线了,用经线配合靠山打孔,基本上好像也还能算是平的一拉溜...
我这里用到的许多莫名其妙的零件,比如这个靠山,楼上的角铝条,等,都是不知道其他哪个项目的时候留在实验室的surplus材料,被我共产来的...

网友:
看直播啊

楼主:
打孔中,9mm钻头。
话说这玩意的冷却实在成问题,每次打到一半左右就要停下来喷点水在上面...有否更高级的解决方法?

这瓶WD40不是我的,所以我拿着像不要钱一样喷—因为本来就不要钱。

从两端15公分开始,每5公分一个孔,每面11个,一共44个孔打了我一个多钟头,加上划线...今天干到十点多,明儿再打表面孔吧。

网友:
或铸,,或砌

楼主:
12-7-11,打孔打孔打孔,划线+靠山打孔法,效率还算比较高的...

楼主:
居然在5公里左右的地方找到一家有大水磨的模具厂,磨平安装面只收了30块钱,磨床的效果的确不一样...我再也不相信铣床了。

楼主:
导轨、线切割的立柱和水磨的龙门都拿回来了,滑块没有出现有兄弟抱怨的高低不平的问题...至少好像没有。

重死我了...

SBR25导轨,1000、1000、800、600、400、400.

这当然是放上去装装样子的...

楼主:
为了实现“不用焊接”的偏执狂理想,不得不采用的结构...

双靠山加工孔位。

如果这种结合方法都不叫投机取巧的话,那这个世界上也没有投机取巧这个概念了...

楼主:
前几天都没人回...

上回说到,既然这个雕刻机的特点之一是底下密密麻麻的钢筋,那就该轮到钢筋了...

花了半个晚上才把M8螺杆两头打磨好、全拧上螺丝,工程量忒大。

楼主:
一般这样辛勤劳动的故事都会有一个诸如公主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之流的HAPPY ENDING,我却发现因为螺杆形变和孔位公差的问题,装上螺杆后根本没法安装Y轴底座,结果我就把剩下的半晚上用在了把刚拧上去的螺丝全部再哼哧哼哧地拆下来...

楼主:
于是决定先把底座组装好再来考虑螺杆的问题。

所谓“西德”“H&S(或是什么别的玩意)”0.1mm“精密”“间隙片”,12.7×0.1×500,5米的长度,收了老*50块钱...这玩意为什么没有国产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厂商们,你们的山寨精神都到哪里去了!!!

530胶水,神器,涂好之后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调整,彻底干透了就纹丝不懂。可惜就是买少了。

这次水平仪的出场不是为了卖萌,而是作为一个直角规......要不是看中这个直角,谁买框式的水平仪,对吧。

网友:
支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定能有收获

楼主:
最后经过调整,导轨安装面和玻璃的参考面是基本平行的。

网友:
楼主:那垫片PM个连接可以吗?这东西用处大着呢。

网友:
全螺丝 有的头疼的啊,还是上电焊吧,刚性好

网友E:
没看你攻丝,你是想用罗母上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你攻丝,你是想用罗母上紧,

是的,槽钢那3、4个毫米攻上螺纹也不放心,还不如直接用螺母。

网友G:
有大水磨,应该用钢板拼,槽钢还是薄了,不耐震

网友E:
只有3-4有点薄。应该买国标我记得10号的都有6MM,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大水磨,应该用钢板拼,槽钢还是薄了,不耐震

我做了好久才发现大水磨的,我觉得一般离居住地5公里左右地方的模具厂大多数人也不会知道有哪些机器的吧...下次肯定用钢板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3-4有点薄。应该买国标我记得10号的都有6MM,

那也得买得到GB的啊...而且要保证把外面的铁锈层去掉的话,两面各打掉1mm,也就只剩4个了。

楼主:
底座全部粘紧、螺定之后,翻过来做鱼栅。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原来的全长钢筋只能截成一半一半用。

楼主:
135拉紧,246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