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天电池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2-06-26):
我手里有两块双天 3S 2200mA 20c 的电池

正常使用了快1年了,一般飞450悬停和航线,3D不会。
飞行用报警器3.7V,充电用A6。

就是突然 前天 飞完之后A6 充电发现有一片没电压显示,用小测电器一查直接只显示是 2S 的电池了。

两块同时出现这个问题。

大家有碰到同样的问题过么?

网友:
应该是平衡线的问题。

网友:
ls正解,
平衡冲插头根部的线要断.

网友A:
双天的平衡线是比较硬的 那种,容易断,自己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天的平衡线是比较硬的 那种,容易断,自己接上吧

你没用过双天吧?
双天电池最垃圾的就是平衡头的线,虽然是硅胶线,但是太细,经不起折腾,稍不注意就断~~~~

楼主:
多谢各位模友

我看那个平衡头的线是硅胶的,看起来不错,确实是断了一个。
应为从动力T插出来的电还是12V的。
改天拆开自己弄弄吧。
不过拆锂电池有点危险啊。
上次我用刀片划胶带,结果一不小心刀尖戳了个洞,
立马满屋黑烟啊,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