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艇?

楼主(2012-06-26):
新手发问,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近几天在做玻璃钢飞机,家附近新修了一个大大大大水库,想折腾一条船来玩玩,准备用玻璃钢自己手办
请问各位老鸟,我看有些快艇的底部不是光滑的曲面,而有一个台阶,但是有的船却没有这个台阶,这是为什么呢?有台阶能跑快一些么?
还有。我第一次做船,想玩快艇,因为水域宽嘛,呵呵,我应该做什么船呢?请大家给点建议,简单,实用点的,谢谢

原材料。。。

原材料。。。

网友:
做一条MONO1来玩,直接淘宝或者站内搜索,如果你坚定自己做,先找块60*20*8的泡沫,要硬的那种,站内有很多前辈的泡沫做模帖子,自己找找,找到学习学习 。有台阶是为了快速起划,也免去了压水板,然后还可以很合适的装硬轴了,

网友:
记得做防翻,还有防沉,还要学习游泳或者划船。

网友:
水面大可以考虑玩虾艇,汽油虾。有速度有气势

网友:
不建议新手,没人指导的情况下,玩特别快的快艇。。。。

真有心入模,潜水学之先。。。。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老鸟的建议,我以前是玩飞机的,最近家的附近修了一个大水库,心里痒痒,想折腾一条船来玩玩
正好这几天在做玻璃钢飞机,所以就地取材,才想自己折腾的。。。
所以,请各位老鸟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个人觉得虾艇,双体,小闪电都不太好,他们都是直线竞速船型,转个弯就有可能翻了,然后一堆麻烦,上次过手了一下朋友的防翻虾,感觉还是不够尽兴,再说了,直线的溜来溜去也未免乏味,所以在我看,要想尽情撒欢,还是要O艇,MONO,之类的带防翻,加装防沉的船才爽,开到极速,再猛打个弯,船飞出水面打几个跟斗,哗啦啦的又跑了,想想就爽了。
      你第一次玩船,还是不要入手汽油,甲醇之类的了,听说调船很麻烦的,还要磨合,要是没调好,下水很容易跑跑就熄火,具体我也没试过汽油的,仅供参考。
    个人推荐外转电机,很爽的,我用HG2820 2800KV跑MONO1,上3S装35胶浆,速度就不错了,很省电的,2200的电能跑5分钟,跑完手能摸,但要装水冷座,我现在打算升级4S,上35CNC桨,看看能跑到什么时速。

楼主:
天天直播飞机进度。。。防止偷懒。。。谢谢各位老鸟的建议,我正在找木头。准备自己开个木模。
大家也看看我做玻璃钢的技术。。。很想自己做条船。。。看大家爽玩小艇,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虾艇,双体,小闪电都不太好,他们都是直线竞速船型,转个弯就有可能翻了,然后一堆麻烦,上次过手了一下朋友的防翻虾,感觉还是不够尽兴,再说了,直线的溜来溜去也未免乏味,所以在我看,要想尽情撒欢,还 ...

請教下﹐您的2820跑mono1用的多少A電調﹖還有﹐目前速度多少呢﹖謝謝.

网友:
玩水上飞机啊!

楼主:
天天更新,防止偷懒。。。哈哈,报告每天进度、
买了两块木料,准备开船的模具。呵呵,期待。。。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是飞机吧

网友:
楼主好象是有意在‘晒’飞机,那么就问一个题外话,楼主的飞机是买的套材?还是楼主在做飞机当商品?

网友:
酒吧你现在做的飞机加上两个浮筒就可以了,虽然不如上单翼的好,但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