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F550与XA650航拍那个比较稳定

楼主(2012-06-26):
一直玩直升机 最近对多轴航拍有兴趣 请老鸟指点
飞控用的是naza+gps谢谢

网友:
我在调试 F550  哎

网友A(2013-10-18):
建议用NAZA搭配F550,现在套装价格低的离谱..

网友:
个人觉得f550稳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NAZA搭配F550,现在套装价格低的离谱..

是的呢,搞到我还想拍一套450和330还有250,哈哈哈,喜欢怀旧的说

网友:
f550是六轴,应该比四轴稳

网友:
f550没必要

网友:
xa650+superX比较好

网友B:
个人的想法:
1、F550毕竟是六轴,安全系数比四轴高
2、对于新手(多轴),F550成本低
3、F550潜力较大,如果搭配好了,带微单飞航线8、9分钟都没问题
本人搭配的F550,一块电池情况下带一块1.3KG的板砖,航线飞行9分钟,1047的桨。(自己也有XA650正欲出手)

网友:
F550的缺点就是不好挂载设备,需要有动手能力自己做挂载装置!

网友:
F550潜力较大,如果搭配好了,带微单飞航线8、9分钟都没问题
怎么搭配呢?

网友:
我觉得550好点

网友:
继续等高手回答

网友(2013-11-26):
引用 网友B:
个人的想法:
1、F550毕竟是六轴,安全系数比四轴高
2、对于新手(多轴),F550成本低

XA 650为何出手呢

网友:
出手X650  is best chio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