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来临之前狂风中飞塞斯纳

楼主(2012-06-26):
这几天老是下雨,今天手痒了就去爽了两块电池。不多说了,上视频

网友:
小赛飞的不错,比我好

网友:
飞得不错哦 ,翼展是好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56米的塞斯纳啊

网友:
南方雨太多,北方雨太少。

网友:
飞塞斯纳的水平和我一样   我的是1.4米的
1.56米的什么动力配置  可否共享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厂C138电机,花牌4S2200.30C电池,飞盈40A电调,6个9克塑料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动力不错啊   能载点东西

网友D(2012-07-27):
回复 网友C:

你好 我的也是1.56的塞斯纳 我的是2216KV1000 1260螺旋桨 天行者40A电调 电池是3S2200不知道电池动力够不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没开襟翼和方向舵 前轮转向开了      由于从来都不习惯用方向舵 所以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的也是1.56的塞斯纳 我的是2216KV1000 1260螺旋桨 天行者40A电调 电池是3S2200不知道电池动力够不够啊

电机估计会烧,2216 kV1100上12寸桨实在太大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的是好赢天行者40A电调啊上面写着支持4S电池的 我用的是3S啊 这个朗宇电机上面写着可以用1260和1150的啊 KV1000不是KV1100

网友:
楼主该换控了

网友:
也没什么雨啊~ 可能视频看不到 是毛毛雨么? 楼主 试试中雨 大雨飞试试咯~ 这样才刺激!

网友:
這一周每天下雨,一周沒飛了,明天周末,希望不要在下了,電池都充好了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配置不行哦。用3S电是可以飞,但会头轻。建议你用郎宇2814或者2820的电机,配12X6桨,电调40A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好赢天行者40A电调啊上面写着支持4S电池的 我用的是3S啊 这个朗宇电机上面写着可以用1260和1150的啊 KV1000不是KV1100

朗宇X2216没有KV1000的型号,就算有,也不能配3S电池上12寸桨。要上12寸桨最好用KV不高于800的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说好赢天行者40A的可以配4S电池飞是吗 还有我的就是朗宇2814电机KV1000 打算用12X6的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你好 我写错了 我买的就是2814电机KV1000的 这个可以配12X6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天行者40A不能用4S电啊。要支持4S电的40A电调才行,我用的是飞盈佳乐的40A电调,试过连续飞3块4S电都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电调说明书上写着支持4S电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用4S电池,就建议你用1155的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3S的话就用12X6的吗?

楼主:
3S电飞可以用12X6桨,用4S电飞的话KV有电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写错了 我买的就是2814电机KV1000的 这个可以配12X6桨吧?

可以,但是建议电池用容量大一些的,比如3S 4000~5000mAH,如果用2200mAH的,一个起落基本也就3分钟。

网友:
和我的机机一样的,就是留空太短点,我用2200的两块并联。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这么费电?比涵道都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费电?比涵道都费电?

用3S 2200mAH电池的涵道机翼展基本都不到1米,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飞机,哪能直接比谁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