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平板电脑做显示器吗

楼主(2012-06-26):
可以用平板电脑做显示器吗?或者IPOD TOUCH

网友A:
应该是不行吧,没有AV输入口哦

网友B:
要是有转接口那就没问题,不过你不觉得浪费吗?
见过别人用平板电脑wifi 控制飞机 + 实时图传

网友C:
USB的AV输入好像没驱动,要不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可以,只要你的图传是WIF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