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牌子的电池怎么样?

楼主(2012-06-26):
TB上这个牌子的电池http://store.taobao.com/?spm=a1z ... mp;shop_id=71230972 卖得好像还不错。但不知实际使用情况。有用过的朋友给说一下,最近准备采购电池了。

网友:
坑爹的货,买过一块30c的,5个起落,没有报警器,每次只飞3分半,一个电芯不行了。

网友:
狮子电池我买了4块1300的,2块2200的,正在用,过段时间给大家使用报告。目前状态良好。

网友:
没用过。。。不懂

网友A:
。。。T2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电池了。。。其他的都是渣。买这个电池不如去收二手牌子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2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电池了。。。其他的都是渣。买这个电池不如去收二手牌子电池。

T2买了2节新的,直接一节内阻大到只能用0.7a充电。不知道是否我说的是个例?

说别人是渣的前提是自己能拿出来让人信服的测试结果,至少自己不是渣。

给现在所有的厂家一点建议:可否提供一些电池供用户测试并反馈报告呢?别提供3S 2200mah,容量换C数作假太容易,6S 3300mah,或是4s 3300mah。这个容量的用武之地最能凸显电池好坏。基本一上午就原形毕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2买了2节新的,直接一节内阻大到只能用0.7a充电。不知道是否我说的是个例?

说别人是渣的前提是自己能拿出来让人信服的测试结果,至少自己不是渣。

给现在所有的厂家一点建议:可否提供一些电池供用户测试 ...

电池好不好最好的检验办法放到船里跑跑,船需要长时间大电流放电,暴力不暴力下水一跑便知。所以现在那种很便宜的电池都不看了,买回来跑几个循环电池的内阻就变大了,那还不如买个品质好的电池多可以用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