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ona (日冠)CS-929MG与 Henge (恒吉) MD933,922舵机壳通用性的实验

楼主(2012-06-26):
Corona (日冠)CS-929MG舵机35元一个真可谓:“价廉物美”,但是近期新包装的就有点问题了,何谓新包装,旧包装,请看图片,金色的是新包装,蓝色底的为旧包装:

2,Corona (日冠)CS-929MG舵机旧包装的机壳上的舵机安装接耳还是比较牢靠的,而新包装的就实在是悲剧了,由于可能是材料的问题,但是我更愿意相信是设计的有意为之,基本上几个起落就会断裂,而且日冠的舵机壳不单独出售,但是就算有的卖,如果还是一样的东西换了也是一会就玩完,看相片红色圈起部分,在这里厂家做了一个方形凹坑,如果这机壳是钢的、铁的、钛合金的、镁合金的、铝的,哪怕是过硬的塑料原材料都可能没太大的问题,但是Corona (日冠)用的是垃圾塑料,裂纹都是从这里开始的,结论:厂家为了减低接耳强度!!!!!
真是自寻死路的厂家,再看看左边的恒吉933的上盖就不会这样,而且安装接耳的圆弧孔要小一些,这都对接耳的强度带来帮助,所以我对Corona (日冠)厂的用心实在感到激动和不安,现在我们怎么办??!!!看下面第3项

3.手上正好有Henge (恒吉) MD933,看外型和Corona (日冠)CS-929MG有极高的近似度,于是拆开两种舵机,再看内部(主要是上盖,就是带安装接耳的那部分)也有极高的近似度,对换安装,没有困难,通电试机。。。正常。但是笔者对长期的运行的可靠性不承担任何责任,请各位看官留意!!!!

Henge (恒吉) MD933舵机壳需要花费你人民币8元,这本来是你不应该付出的,而且你只需要那个上盖,但是Corona (日冠)让你做到了!!!!!

网友:
不知道939能不能用,那个耳朵太软了,虽说舵机不贵,但也不能因为耳朵换舵机呀  :loveliness:

网友:
35元的低价做不出高质量的东西!我当菜鸟的时候,迷信数码舵机,买过老款120元的939,那个郁闷无法形容,几天就坏掉了电机,拆电机发现是线圈散架了 ,换辉胜电机后又用了一段时间,抖舵,实在没办法,换了老款933,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好就好在,恒吉将我反馈的电机和电位器问题狠狠地改了,全部换成了进口电机和电位器,把国产450舵机提升了一个台阶,虽然939和933外观一样,但是内质有质的区别,真希望939别光从降低成本上面考虑,机电设备的品质是不容忽视的。
谦虚的厂家愿意创新和改进,恒吉500的舵机也出来了,内质和感官均不错,虽然也走低价快销策略,但品质放在了首位,首批的732外壳较脆全部报废,重新开模换壳,值得赞赏,新款939厂家是否也借鉴一下呢!!!

网友:
齿轮通用不?

网友:
两种舵机的外壳使用的塑料原料不同,日冠的是ABS,也就是普通工程塑料,恒吉用的进口高密度聚碳酸酯,聚碳酸酯是安全帽常用的材料,J10战斗机的透明座舱盖也是聚碳酸酯的。聚碳酸酯分等级,民用的聚碳酸酯不可能达到军用级别的标准,聚碳酸酯与ABS相比不论是热熔点还是强度和韧性都高出一大截,聚碳酸酯的缺点是比较粘稠,流淌性差,因此注塑难度比ABS大。

网友A:
我用新版DS939的好多个了,坏的不是耳朵那里,炸机炸坏的是输出齿轴承位置的塑料开裂,好几个都是这样,现在新的舵机我就在那个部位缠绕尼龙线然后502滴几点上去,先强化好在使用,现在就不坏外壳了,

网友:
没早看到这个贴啊,早知道不买939了,上个月才买的939优惠套装,晕

网友(2012-09-29):
新兵蛋子来学习了!!

网友B:
是可以用933的外壳的,我之前用的三个929耳朵断了,就用了恒吉933的外壳,完全一模一样的,齿轮组没换过不知道行不行,但看上去很接近l

网友:
这2款舵机耳朵为什么不是实心的塑料呢?想不明白啊!
但是我发现最低端的辉胜9克舵机却是实心的耳朵呢!

谁知道还有那款450低端舵机耳朵是实心的请说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新版DS939的好多个了,坏的不是耳朵那里,炸机炸坏的是输出齿轴承位置的塑料开裂,好几个都是这样,现在新的 ...

我的一个也是在上舵机的时候,没使多大劲就裂到输出齿轮那个地方了,这舵机揪心用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