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RP问题,我的D7控和GCP确实失控过数次

楼主(2012-06-26):
不知道是不是RP问题,我的D7控和GCP确实失控过数次,几乎都是正常航线时候(本人还不会翻),在没有变动油门的情况下,突然的迅速下坠,感觉不是主电机转速下降,是三个舵机同时瞬间失控向下拉,就在20120626下午,刚刚下坠失控过两回,因为当时有一定的高度,所以没有炸在地面,以前有过低空悬停突然狠狠炸在地上的情况

刚刚看了DDW的帖子,原来如此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5144&extra=page%3D1

如果像有的魔友说的主轴电机连线接触不良,大桨应该有一定惯性的,不会那么迅速的下坠,如果是舵机连线接触不良,不可能三个舵机同时出问题同时迅速向下拉,因为如果是一个舵机出问题,飞机应该向某个方向偏过去,而不是垂直下坠吧,昨天(20120627)实验时候竟然出现一次三个舵机同时突然性的瞬间向上推了一下然后又迅速回位,晕死

网友:
这也没双向啊,舵机可能性比较大,一个舵机突然滑动,然后就自己突然上或者下

楼主:
就是啊,这个D7+GCP都没有双向功能,为何如此

楼主:
我没有D7接收机,没法实验是D7控的问题还是GCP的问题

网友:
标题

飞机问题,舵机失灵,我就遇到多次,都是草地飞3d出问题

网友A:
电机拔了,打油门,来回观察舵机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拔了,打油门,来回观察舵机情况

下午我试试,头疼的是,不一定什么时候突然性的瞬间发生,毫无防备

网友:
也有可能舵机板偶尔碰到电位器,华科尔3克舵机我拆了一个发现这两个部件很近居然没东西隔开,2克不知道是不是这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舵机线路板虚焊或者舵机插头不牢靠造成,我也遇到过,突然一下一个舵机抽风转负螺距,换了舵机插头一切正常。那个插头和线实在太脆弱了,要是能换硅胶线或者漆包线就好了

网友:
影响因素太多,不好判断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哇,好在是小鸡,唉

网友:
我的v100D03BL以前遇到过,升降舵机突然升起或降下,后来寄回去修好了,感觉是插头的问题

楼主:
晕死,飞了一下午,没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好还是检查下舵机插头和线,要不引起炸鸡就不好了,技术问题炸鸡心理还能接收,设备问题炸鸡让人很恼火。

楼主:
如果像有的魔友说的主轴电机连线接触不良,大桨应该有一定惯性的,不会那么迅速的下坠,如果是舵机连线接触不良,不可能三个舵机同时出问题同时迅速向下拉,因为如果是一个舵机出问题,飞机应该向某个方向偏过去,而不是垂直下坠吧,昨天实验时候竟然出现一次三个舵机同时突然性的瞬间向上推了一下,晕死

网友:
一个舵机也会下坠,三轴修正。试机三个都动应该就是主板问题了

楼主:
就在刚才17点30分的时候,毫无征兆,突然的迅速垂直下坠砸在地面,幸好没有坏什么,但是心理压力很大

楼主:
就在刚才18点13分的时候,又是毫无征兆,突然的迅速垂直下坠砸在地面,幸好没有坏什么,已经换了一个主轴电机,确定不是电机问题

楼主:
就在刚才18点16分的时候,又是毫无征兆,突然的迅速垂直下坠砸在地面,还是没有坏什么,D7控刚刚换了新电池,显示满格

网友:
主板的问题面大!
我的MCP右边舵机突然最大正螺距,向左疯飞!换舵机,还是这样!
最后发现是舵机的输入电阻虚焊,估计是摔的!
那个电阻真的比芝麻还小!也不好焊,焊来焊去掉桌子上竟然也找不到了!
最后从CDROM上拆了稍大点的电阻焊上,好了!
阻值是200欧!
三个电阻同时出问题应该是三个舵机的接地或电源端有问题,楼主不妨找找看!

网友C:
D10+瓢虫已炸坏一块主板

网友D:
标题
20楼的回答可能性很高,舵机能正常运行就证明舵机肯定没问题,突然的一下一边转顶死,最大可能就是插头接触不良造成接地异常就会抽风,三个舵机都抽,极大可能就是20楼所述,建议老乡按20的方法试试

网友E:
我就有过这样的问题。
你把舵机都拔掉,卸掉桨,拿在手上,推油门,推个几电试试。
有可能是接收重复对频。
我是接收空中闪断,螺距无规则变化,感觉飞机在空中爆了一样,就摔了。

网友F:
华科尔问多真多!~慰问lz了! d7不能升级吗?

网友G:
慰问lz了

网友H(2018-03-31):
这是你的人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