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聚氨脂材料用什么数控铣刀片!

楼主(2012-06-26):
加工塑料用的聚氨脂,是向硅胶垫圈那样的软质材料,有哪位仁兄知道的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A:
LZ就是以前經常做廣告的那位吧,好久沒看到了

网友B:
软东西都是热成型.....用铣刀铣的话估计会出大问题的,就是装夹都是个麻烦事,薄片的一般是用冲床直接出形,厚料的不规则件一般都是热压成型,如果就一两个单件....可以考虑一下先把东西扔冰箱里动硬了用铣刀加工,加工过程表面浇点缝纫机油防止粘刀,如果加工时间长的话,弄干冰冷却,铣刀最好用单刃或者双刃铣刀
另外楼主没说明白是铣还是车......车的话想对好点,但是最好还是冻硬了整,车的话,参照木工车刀,前角越小越好

网友C:
聚氨酯是软中带赢,赢中带软,软硬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