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术支持 舵机

楼主(2012-06-26):
舵机
都是分哪几类?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有什么区别,尤其是在使用效果上,哪一类舵机更好使?求技术贴

网友:
请点击“搜索”,谢谢,或者去Rcfans找电子区置顶贴,讨厌伸手党

网友A:
下面时广告时间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B:
主要分为数字和模拟舵机,数字舵机理论上分辨率高一些,速度稍好!但也不意味着模拟舵机就不好!看你使用的场合,比如要求速度和力量的场合一般用数字的!另外看驱动方式,还有无刷和有刷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