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一体式单目监视器 给大家提供个思路

楼主(2012-06-26):
因为本人近视而且习惯看飞机,所以视频眼镜一直用的不多 前几天从家里翻出来20多年前的摄像机果断拆下取景器做为监视器用
单目肯定是做成头戴式,因此要考虑以后增加头传 所以要做成一体式的
一直觉得图传接收的体积太大了而且接收是两部分组成一起的,高频块和电路板,两个叠一起就可以缩小很多
这个型号的取景器除了几个按键的线外就3根线 两根电源一根av输入 所以不用怎么改造 供电从图传接收的电源口取,用LM317处理 有些许发热但是稳波比3r33小不会有水波纹
壳子是adsl分离器的。。大小正合适 视频输入线本来可以不拉出来的 但是考虑以后还想做个夜视仪的或者图传接个显示屏,所以还是拉出来从外面连接
取景器是黑白的但是显像管清晰度很高,摄像机本身的osd很清楚所以不在乎了 而且显像管最关键的好处是不会蓝屏或者黑屏,信号不好就是雪花
下一步买个头戴式放大镜安装上就可以用了只需要连一根电源线,比普通地面站清爽很多

需要摄像机型号的回帖说下我pm给你 淘宝查了下就一两百块钱 不过没几个

另外广告下之前的vga分辨率的视频眼镜900块钱出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5773&extra=page%3D1 原价1700多 也是模拟输入的 可以自己改单目或者直接使用 我懒得做单目的壳就没改

网友A:
这个看样子还是黑白的啊,感觉这样整合到一起太重了,不方便头戴固定的,还不如我之前改装的那个简便呢。

最近准备搞个彩色液晶的单目

网友B:
貌似 牛  就是对头的干扰大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样子还是黑白的啊,感觉这样整合到一起太重了,不方便头戴固定的,还不如我之前改装的那个简便呢。

最近准备搞个彩色液晶的单目

全加起来220克还能接受了 反正头传以后也要固定在上面 彩色取景器有相中的型号了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 牛  就是对头的干扰大 哈哈哈

反正接收没啥辐射离近点无所谓 加个头传就跟那个3000块钱的一体眼镜一样了 还更适合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加起来220克还能接受了 反正头传以后也要固定在上面 彩色取景器有相中的型号了没呢?

已经到手了,彩色的多数都是数字的,能找到直接模拟信号能用的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到手了,彩色的多数都是数字的,能找到直接模拟信号能用的不容易啊~

我那个视频眼镜也能改成单目的 不过觉得显像管的清晰度也还不错就懒得弄彩色了 反正天上能看清拍的什么就够了 加个qq聊呗我的63351341

网友C:
TAOBAO iPhone专用的视频眼镜是否可以改成直接A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TAOBAO iPhone专用的视频眼镜是否可以改成直接AV输入?

数字信号的 除非自己做模数转换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TAOBAO iPhone专用的视频眼镜是否可以改成直接AV输入?

IPHONE的视频眼镜本身就是模拟信号AV输入的。只不过苹果的AV信号输出线的接口定义是非标的,找到接口定义也很简单。

网友D:
广播级摄像机采用的是1.5寸的黑白显像管,那个清晰度和对比度非常好,可以考虑用那个试试。阿帕奇的头盔显示就是用的1.5寸黑白显像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广播级摄像机采用的是1.5寸的黑白显像管,那个清晰度和对比度非常好,可以考虑用那个试试。阿帕奇的头盔显示就是用的1.5寸黑白显像管。

黑白crt确实好用 看着舒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把苹果的AV输出线拆了应该就可以了。。。iPhone好像是差分信号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广播级摄像机采用的是1.5寸的黑白显像管,那个清晰度和对比度非常好,可以考虑用那个试试。阿帕奇的头盔显示就是用的1.5寸黑白显像管。

还是觉得你做的那个单目效果好啊,最近有啥新进展吗?在室外用的话是不是要加个遮光罩之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是觉得你做的那个单目效果好啊,最近有啥新进展吗?在室外用的话是不是要加个遮光罩之类的

最近将会有另一个单目视频眼镜诞生,真正做到眼前零遮挡。敬请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苹果的AV输出线拆了应该就可以了。。。iPhone好像是差分信号输出

接口定义为:
1 Ground (-) 地
2 Line Out - Common Ground (-) 线路输出 地
3 Line Out - R (+) R声道线路输出
4 Line Out - L (+)L声道线路输出
5 Line In - R (+) R声道线路输入
6 Line In - L (+) L声道线路输入
8 Video Out - Composite Video (for ipod colour when slideshow activated) 复合视频输出 (只有彩屏的ipod有效)
11 Serial GNDRS-232串口 地
12 Serial TxD RS-232串口 TxD
13 Serial RxD RS-232串口 RxD
15 Ground (-) 地
16 USB GND (-) USB电源负极
18 3.3V Power (+) 3.3V电源正极
19 Firewire Power 12 VDC (+) 1394火线12V电源 正极
20 Firewire Power 12 VDC (+)1394火线12V电源 正极
21 Accessory Indicator 附件识别接口
22 FireWire Data TPA (-) 1394火线数据 TPA(-)
23 USB Power 5 VDC (+)USB 5V 电源 正极
24 FireWire Data TPA (+) 1394火线数据 TPA(+)
25 USB Data (-)USB 数据(-)
26 FireWire Data TPB (-)1394火线数据 TPA(-)
27 USB Data (+) USB 数据(+)
28 FireWire Data TPB (+) 1394火线数据 TPB(+)
29 FireWire Ground (-) 1394火线12V电源 负极
30 FireWire Ground (-) 1394火线12V电源 负极
第八脚为视频输出。

网友A:
这个眼镜也不错,但是价格太坑爹了......

产品规格:

显示格式:2.5弧分/颜色组SVGA(800×600)
对比度:100:1
视野:34°水平×26°V型(42°DIAG。)
机械:我港到奥克利的M-帧击镜头inegrated
输入接口:PC和视频 - 800X600(SVGA 60HZ)NTSC,PAL
控制:开/关,亮度
浏览器重量:50克
电源:USB接口,5伏直流电

VR价格:6400.00美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眼镜也不错,但是价格太坑爹了......

产品规格:

显示格式:2.5弧分/颜色组SVGA(800×600)
对比度:100:1
视野:34°水平×26°V型(42°DIAG。)
机械:我港到奥克利的M-帧击镜头inegrated
输入 ...

0.59寸的OLED。分辨率800*600。驱动板20*20。国内价格38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将会有另一个单目视频眼镜诞生,真正做到眼前零遮挡。敬请关注。

坐等教程了..视频眼镜没出的话就去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无限期待中........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哈。。找了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