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山寨个PVC板的雕刻机,刚画出设计图,请大家看看哪里需要改进

楼主(2012-06-26):
三四年前,看到广告雕刻机,新奇许久,后来潜水潜水的看到PVC做的雕刻机。想自己动手做一台。
陆陆续续的绘制了几种雕刻机的SW图,也开始慢慢了解雕刻机结构。
准备动手开工,这是我准备开工的版本,请大家看看,有什么设计不合理的地方,

主要想加工点非金属材料,最多也就是铝合金表面刻些字或是画。
初步结构设计为动板,主轴用自己的电磨,步进电机是3个42步进配一个三轴一体驱动板,电源用的笔记本的19V 90W电源。
以上是现有的,剩下需要采购。
机架计划用10mm的PVC制作,广告店雕刻机加工,尽量采用胶水粘接(500米内,据我侦查最少7台广告雕刻机)。就是不知道胶水粘的行不行。
光轴均是Φ16 配合LM16UU直线轴承。
丝杠计划采用T12的梯形丝杆(滚珠的太贵买不起啊),考虑双螺母弹簧消回差,实在不行就不做消回差,软件消。
有效行程大约250X200
现在是想尽量减少机加工,我这机加工非常非常贵,也不好找。
直接在PVC板材上开Φ16的孔,将光轴插入,用502等胶水粘住是否可行?
42步进电机轴直径5mm 有没办法不用联轴器连接到T12丝杠上? 丝杠找不到加工的地方。
加工PVC的时候是给广告店CAD图就行吗?
请大家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合理的,请指明,我在继续修改图纸。然后开始采购丝杠和找地方加工PVC。

网友:
其实1605的滚珠丝杆淘宝上很便宜!除非你能有效地解决梯型丝杆的回差问题!

网友:
回差是什么意思

网友:
别折腾了,买林大夫的吧,你这做出来也省不了多少钱,还折腾

网友:
帮顶
自己造,diy精神

网友:
1。主轴这样安装强度不够的,主轴后端也要固定住,不然会晃的
2。要想省事的话还是用滚珠丝杆吧,一般能买到的T型丝杆是用来做传动用的,间隙不是一般的大,消差的话阻力大,步进电机容易失步
3。不好加工的话不要用PVC了,除非你的手工特别好,否则自己加工没得准,后面调不出来的,还不如用铝型材做容易成功。我买铝型材花300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05812
我们这里好像木板雕花是180元/平方米(雕通的那种,有圆角的更贵)

网友A:
抄袭即可,至于抄谁的,你应该懂

楼主:
完全的抄袭没有意义,这玩意大体结构基本都差不多。只是根据个人条件适当变化,我是想尽量减少机加工,尽量用胶水什么代替,就是不知道广告雕刻机那玩意刻出来的PVC精度如何。我的图纸算是一锤子买卖,PVC精度高了应该不难装,整体精度估计也凑合。要是PVC精度低了,彻底完蛋。想办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抄袭即可,至于抄谁的,你应该懂

建议抄袭阿莫的,他的pvc是全世界最好的,好过铝机,所以他现在放弃铝机改pvc了

网友:
支持diy,重在折腾

楼主:
DIY。重在折腾。。本地就有个淘宝差点1000rmb的PVC机子 全套散件,好像就缺点电线啥的。。。至于说我抄袭谁的。。那抄袭的多了去了。。。。。
重在折腾。。顺便学会了SW。
铝型材的,主要是没接触过。没弄过不知道。
有空看看铝型材的,看看有没合适的结构,山寨下。

网友:
PVC干不了金属活!!

网友:
502不给力啊
用929吧~五金模具胶
高渗透速干~
当年玩TC的时候,老徐那边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