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3GX2.1是否必须螺距与副翼的舵机与3GX的链接必须插反

楼主(2012-06-26):
机子是250DFC 原生2.1系统,遥控是JR的DSX9II 用卫星天线链接3GX 看过mihaobo的设置说明其中有一个重点是机身上的当机头朝前放置,调试者在飞机尾部时,十字盘右侧的舵机必须连接3GX上的AIL(副翼)通道,十字盘左侧的舵机必须连接PIT(螺距)通道,这点很重要,请不要忽视,是不是2.0后的系统都必须这样插反的,但是250DFC的说明书上没有这个说明,原生说明是十字盘右侧的舵机接PIT 左侧接AIL的,到底应该如何接线才是正确?

网友:
我觉得只要打副翼的时候十字盘方向正确就好了,450说明书对几种控的说明还是比较清白的。

错了就换过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楼主:
我两种接法都试过,按照原厂说明书的解法还没起飞飞机就会偏右侧,大奖马上打到地了,飞机一启动就偏得厉害,如果按照反接法就很正常不怎么偏,但是机体抖动有点厉害,很奇怪,3GX的设置两种接法都是一样这样去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两种接法都试过,按照原厂说明书的解法还没起飞飞机就会偏右侧,大奖马上打到地了,飞机一启动就偏得厉害,如果按照反接法就很正常不怎么偏,但是机体抖动有点厉害,很奇怪,3GX的设置两种接法都是一样这样去试

可不可以拔掉电机,推油门,看十字盘是否同时升降?

网友B:
这两个舵机不能随便插的,很多导致自旋不稳定就是这个差错了,必须是左手PIT右手AIL(从机尾看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舵机不能随便插的,很多导致自旋不稳定就是这个差错了,必须是左手PIT右手AIL(从机尾看过去)

现在就是这种接法了!就是等于跟说明书相反的接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拔掉电机,推油门,看十字盘是否同时升降?

十字盘很正常的,就是不知为何机子抖动得厉害,特别是在地上加一点油,大奖很低转速抖得特别厉害,不知是否曲线设置问题,我的油门曲线只设了3点0 50 100,螺距曲线也是3点 49 75 100

网友:
油门曲线设定成0-65和70之间-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