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这个9918H MOS管是怎么接入电路的。

楼主(2012-06-26):
这个三个脚的 叫9918H 252封装的、  是不是只有两边的脚是在电路中的?我这个貌似坏了。因为在这3个脚来回测都没电压显示。

如果有新的 是不是只接入那2个脚就可以了?

在9918h的前面有个122电阻。。

网友:
中间那脚要接在线路板上 用线路板散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的不接的啊 后面那个贴片是散热的吗? 怎么也有电压的,。跟中间的脚是联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