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天线的选择…

楼主(2012-06-26):
Diy的自动天线运转基本正常,但借用的老鹰树木云台太娇气。买回来铝材准备加工,突然发现用在模型上的时间太多了。准备买现成的了,请老手们指点下,sK和FD哪个好?

网友A:
我买的是第一代SKY的自动跟踪,到现在还在服役,效果非常不错。简单实用不需调试、价格也比AAT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第一代SKY的自动跟踪,到现在还在服役,效果非常不错。简单实用不需调试、价格也比AAT低。

价格好象差不多吧,SKY裸机1800,加那个机载模块200,也差不多2000.FD AAT也就2000能买到.

网友:
看来还是老鹰树的便宜,还能分集接收,还能在GOOGLEEARTH上显示飞行轨迹

网友:
当然是 AAT 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价格好象差不多吧,SKY裸机1800,加那个机载模块200,也差不多2000.FD AAT也就2000能买到.

那可能是现在涨价了 ,我当时买只有1200元。

网友:
要搞就搞个一半价格的:loveliness:

网友:
老鹰树的是便宜,那个价格就能跟踪吗,是不是要配备老鹰树的其他系统才能跟踪?

盼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现在涨价了 ,我当时买只有1200元。

SK 现在新的和AAT差不多样子 ~
用江南的飘过~~